CCD相机采集图像不理想问题

楼主(2014-04-25):
CCD相机采集图像经视频解码芯片转换后由FPGA处理,现在传回的包含的运动图像边缘出现了下面的横条现象,后续差分处理影响很大,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运动物体速度越快,横条越明显,这跟隔行扫描、奇数场、偶数场合并有关吗?才导致错位的感觉?

网友A:
做一下抗锯齿处理,参考一下友晶的de2tv的例子试试看。

网友B:
抗什么纸都没用 割行 移动目标 2帧图像合成1张就这个JB球样

网友C:
奇偶场直接合并的吧,那肯定会了
把偶场扔了,就用奇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偶场直接合并的吧,那肯定会了
把偶场扔了,就用奇场就好了

对,直接合并奇偶场的,那如果只要奇数场分辨率就低了吧,其他有什么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下抗锯齿处理,参考一下友晶的de2tv的例子试试看。

嗯,我找来看看!
有个问题,CCD相机出来的信号就已经是隔行的还是通过解码芯片之后变成隔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抗什么纸都没用 割行 移动目标 2帧图像合成1张就这个JB球样

那相机直接接显示器为什么就没有这样的现象呢?

网友D:
deinterlace是个专门的技术,高级一点用3D deinterlace ,芯片外挂DDR,多帧复合处理。找专门的芯片吧,输出逐行图像就好处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相机直接接显示器为什么就没有这样的现象呢?

请问 :显示器是先显示还是先合成好了再显示?
你的LZ位置的图片 是不是合成好了再显示不要你我说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直接合并奇偶场的,那如果只要奇数场分辨率就低了吧,其他有什么方法吗 ...

也有办法,不过要经过一系列的图像处理
可以用Altera的那一套VIP,使用比较复杂的去隔行处理
如果对分辨率要求高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 :显示器是先显示还是先合成好了再显示?
你的LZ位置的图片 是不是合成好了再显示不要你我说了吧 ...

嗯谢谢!这个自己做好像不好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deinterlace是个专门的技术,高级一点用3D deinterlace ,芯片外挂DDR,多帧复合处理。找专门的芯片吧,输 ...

看来我这去隔行的方式过于简单了,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办法,不过要经过一系列的图像处理
可以用Altera的那一套VIP,使用比较复杂的去隔行处理
如果对分辨 ...

就不知道别人怎么做的了,就比如我直接接了一个买的小屏幕的显示器,里面估计有去隔行的处理了吧

网友E:
ccd什么型号的?估计是传感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ccd什么型号的?估计是传感器不行

UNIQ UM201应该是很老的了

网友:
最近测试一ccd发现一问题,当灯光调试到抵挡时,回出现横条,不知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