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磁通密度

楼主(2014-04-25):
最近在学习开关电源的设计,采用UC3842芯片,输出(5V 10A)采用E-43磁心  ;而E-43的饱和磁通密度BS=400MT
使用时为防止出现磁饱和现象而损坏开关功率管,可取磁通密度B=250MT  这句话怎么理解?

为什么磁饱和会损坏开关功率管?

网友:
楼主要了解磁性器件呀,不然电源难以弄好。
电感里的磁芯如果磁饱和,磁芯就会失去储存磁能的作用,所以就相当于没有磁芯了,那你想想,就剩一点线圈了,那电感会变得多小呀?
假设一个变压器初级的电感是2mH,一旦失去磁芯,那么这个初级的电感量可能就变成了20uH了。
而变压器的初级作为功率管的负载,功率管接上了一个20uH的电感作为负载,你的功率管当然吃不消。
当然会烧。

网友:
电感磁饱和后,电流很大,开关管就过载烧掉

网友:
温度上升,饱和磁通就会下降,所以一定要留点余量。

网友:
磁芯饱和后,可以理解为短路了,成了一根直线,电流当然非常大了。

网友:
望大神些多聊聊这些,让我长见识。

网友:
则是TDK不同材料的对比:

网友:
先从电感开始整明白吧。找找相关的书。电感整明白了,所有的电源拓朴都是纸老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