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矢量普传变频器驱动电机的转速问题

楼主(2014-04-25):
我弄了一个普传变频器,单相220v 供电,1.5kw三相输出的。交流异步电机380v的,接线方式改成了三角形。变频器设置在开环磁通矢量控制模式上,输入电机功率等基本参数后让变频器自学习电机全面参数,然后启动变频器驱动电机转动。
设置为50hz,变频器显示实际转速1500转,感觉像同步电机一样没有滑差了。然后我把频率调低至3赫兹,显示实际转速90转,我自己拿秒表测了转速却达到了120转。感觉不对劲,就又设置频率到4赫兹,变频器显示实际转速120,我又数了下转速,是160。
为什么我数的转速都比变频器显示的实际转速高出正好1/3呢?

不是自动化专业毕业,没学过电机拖动,高人能否解释下原因。还是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A:
你这个是空载吧!跑vf试一下,看是不是情况一样,我估计是低速时变频器怕力距不够,把实际输出频率调高了,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普传的变频器稳速精度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空载吧!跑vf试一下,看是不是情况一样,我估计是低速时变频器怕力距不够,把实际输出频率调高了, ...

vf 转子转速和磁场转速是有滑差的,转速和负载有关,负载越重转速越低。
矢量控制不是对电流解藕了吗,转速应该只和频率有关,和负载无关啊,就像同步电机一样。

网友A:
这个矢量控制并不带表没转差的,无感矢量最重要的就是转速观察,得到转差频率的,异步机没转差就没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矢量控制并不带表没转差的,无感矢量最重要的就是转速观察,得到转差频率的,异步机没转差就没转矩。 ...

异步电机有转差这个能理解,那这个无感矢量的作用和目的是什么呢?
我看的说明介绍,说是可以达到误差0.1%之内的转速控制。我的理解就是期望什么转速,设置下频率,就输出和频率对应的期望转速,不对吗?
我也测试了,同样5赫兹下,电机带负载和不带负载转速是一样的恒定的,变频器始终显示150转,我测的始终是200转。
其实我是想用这个变频器搞个开环的简单速度控制,比用伺服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矢量控制并不带表没转差的,无感矢量最重要的就是转速观察,得到转差频率的,异步机没转差就没转矩。 ...

再补充下,我也试过vf控制,变频器也能显示实时转速,频率设置为50赫兹,空载显示是1400多,带上负载转速就下来了。矢量控制下转速一直显示1500。

能给我科普下无感矢量的作用和意义吗?我也度娘和谷歌查了很多,只是知道大概解偶原理,目的和意义始终没搞明白。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下,我也试过vf控制,变频器也能显示实时转速,频率设置为50赫兹,空载显示是1400多,带上负载转速 ...

无感矢量的意义,对比下VF性能难道还不清楚么? 3HZ下带负载能力,无感矢量和VF对比,或者速度再低点,显而易见无感矢量带负载能力强多了,而且无感矢量的静态速度稳定性好,不像VF,转速随负载变化而变化。你说你是拿秒表测的转速??请问你怎么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感矢量的意义,对比下VF性能难道还不清楚么? 3HZ下带负载能力,无感矢量和VF对比,或者速度再低点,显 ...

我是拿秒表测数一分钟转的圈数。
无感矢量低频转矩大,这个优点我知道的。
那为什么变频器显示的实际转速和我数的差那么多呢?3赫兹下显示的90和我数的120也差太大了,我数的3,4,5赫兹数的转速都是比变频器内部通过电流检测等计算的实时转速高了1/3。为什么呢?

我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电机简直是一窍不通,平常也不用,用到了就临时学一点。
多谢参与回复,感激不尽。

网友B:
变频器操作面板显示的转速的数字是跳动的么?你加载的瞬间显示转速有下降么?观察输出电流频率,只要有加载的频率响应,那就是正常的,要么就是你数错了,要么就是产品做得不好,转速精度低,我实测过汇川的MD380,0.5HZ指令,实际空载转速在1HZ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操作面板显示的转速的数字是跳动的么?你加载的瞬间显示转速有下降么?观察输出电流频率,只要有加载 ...

转速是在跳动,比如4hz是转速在118-121之间跳动,上轻负载转速不变。如果突然上重负载转速会突然下降到100甚至更低,然后会立刻恢复并稳定到到120;这时再突然撤下重负载,转速会突然飙升至140再立刻恢复到120。
这样看来,在矢量控制模式下,给出指定频率,变频器就会驱动电机输出和频率对应的恒定转速,而且转速和负载无关。负载突然改变会导致转速有瞬间波动,负载稳定后转速仍然稳定在目标值上。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如果正确的话,就完全可以满足我的需求了,一个精度要求不高的开环速度控制。

另外我数的转速肯定没错,数了很多遍,几赫兹频率时都是比显示的转速高1/3。高转速没有工具没法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速是在跳动,比如4hz是转速在118-121之间跳动,上轻负载转速不变。如果突然上重负载转速会突然下降到10 ...

对的,那就说明是正常的,只能说普传转速精度做得太低,一般转速越快精度越高,转速越低解耦与转速估算越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那就说明是正常的,只能说普传转速精度做得太低,一般转速越快精度越高,转速越低解耦与转速估算越 ...

我已经高明白了,多谢你的解答。
回头弄个转速计,侧下看多少转速以上误差小。安装减速机,把运转频率范围提高,以提高精度。

网友:
请问你用的是PI9000的变频器吗?实际转速你是观察哪个参数的?

楼主:
不是pi 9000系列,是新出的型号。实际转速按shift 可以切换出来,可以观察参数dxx,具体是哪个编号忘了,说明书上有。

网友:
普传那个系列的?PI8000系列的是出了名的差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他的无感矢量 加速到50hz看看实际输出电压能不能达到额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