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用单片机测量两路共地但大小不固定电压差

楼主(2014-04-25):
如何不用单片机测量两路共地但大小不固定电压差,有两路电压,大小不固定,如何得到两路的电压差(始终为正值),应用什么芯片或电路来实现?

网友:
用万用表!!!

网友:
AD卡+PC,剩下凑字数

网友A:
直接万用表 显示   。。。 或者用一个减法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万用表 显示   。。。 或者用一个减法电路,,

怎样的减法电路

网友:
直接上一个表头。。。

网友:
你得到两路的差值干啥,说清楚么!

网友:
差分ic咯,自己做差分运放电路也可以!

网友B:
差分转单端,或者两路单端分别测量,数字化以后减

网友C:
绝大部分带PGA的ADC都能满足LZ的要求,因为他们一般都有差分测量功能,

例如某款ADC的两个差分输入范围对地允许输入是0~5V,Vref=5V,PGA=100,

如果需要测量的电压一端是4.01V,另一端是4.03V,就可以直接将这两个输入端接到ADC两个差分输入端,设置PGA=100,
这样测量时,内部首先是差分后再PGA放大,(4.03 - 4.01) x100=2V,然后再用Vref=5V进行AD转换,测量精度会很高的。

另外C8051F0xx系列的ADC,C8051F350也具有这样功能的PGA+ADC, ATMEL的M32好像也有PGA,但它好像是伪差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转单端,或者两路单端分别测量,数字化以后减

两路大小不固定呀,要求一直输出是正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大部分带PGA的ADC都能满足LZ的要求,因为他们一般都有差分测量功能,

例如某款ADC的两个差分输入范围对 ...

两路大小不固定呀,要求一直输出是正值

网友C:
输出你再取绝对值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你再取绝对值不就行了

如果用运放的的话要三个运放了,而且网上的绝对值电路在靠近0的时候会变的不稳定,有一体化的IC或简单的整体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