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产生方波,为何有明显毛刺?

楼主(2014-04-25):
从D/A输出,为什么方波(q4输出)毛刺这么明显?但通过rom查表得到的正弦波和三角波却很平滑。

assign q=wav==0?q1:(wav==1?q2:(wav==2?q3:(wav==3?q4:8'bz)));

always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clk)
if(!rst) sec<=0;
else if(clk) sec=~sec;

always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ec)
if(!rst) begin addr<=0; q4<=0; end
else if(addr[11]==1) begin addr<=0;q4<=~q4; end
else begin addr<=addr+key_in;; end

网友:
这不是毛刺,是过冲

网友:
示波器没校准?

网友:
貌似是阻抗不匹配导致的问题………………

网友:
示波器的原因吧,采样过冲了。

网友A:
外部加滤波电容试试,或者串个电阻

网友:
估计是示波器探笔问题。  阻抗不匹配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加滤波电容试试,或者串个电阻

试过了 不行 估计是示波器的问题

网友:
对,这很可能不是电路的问题。是示波器的问题,调节下示波器的探头试试

网友:
可能是探头的问题,建议调一下。。另外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输出端没有进行滤波。。我最近也是在做DDS,之前也发现了探头的问题,然后就是滤波器了。。现在达到的效果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