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摄像头程序运行时间太长,怎样才能减少一点时间呢?

楼主(2014-04-25):
ccd摄像头采用for循环采集y u v,并且采用的是135行120列,这样使得整个摄像头的采集时间很长,怎样才能缩短一下时间呢?

求帮助

网友A:
别用for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for
字数补丁..

字数补丁??该怎么用呢??

网友:
最近要做摄像头,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用for
字数补丁..

愿闻其详

网友B:
整体while代替for   搞个变量计算循环次数   或者上个小系统

网友:
用blackfin (ADI DSP)的PPI,然后用ROM自带的库处理。

网友:
没有哪个DSP是不带DMA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字数补丁??该怎么用呢??

capture[0]=GPIOA->IDR
capture[1]=GPIOA->IDR
capture[2]=GPIOA->IDR
capture[3]=GPIOA->IDR
capture[4]=GPIOA->IDR
capture[5]=GPIOA->IDR

something like this.

网友A:
你意思是一个像素点周期采集时间长还是一场图像采集时间长? 这是俩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体while代替for   搞个变量计算循环次数   或者上个小系统

为什么说while就比for省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一个像素点周期采集时间长还是一场图像采集时间长? 这是俩概念

一场图像的采集周期!你说的是一个像素点的采集周期吗??

网友A:
一场的采集周期是摄像头决定的, 不是你程序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场的采集周期是摄像头决定的, 不是你程序决定的

可是采集速度是视频处理芯片决定的,处理速度又是由主控的,现在我的处理速度是0.3秒一幅图,总感觉比较慢的

网友A:
采集速度也是摄像头决定的. 视频处理芯片只是自适应摄像头出数据的速度, 处理速度只是看你算法

处理速度0.3秒一幅图,  才3fps , 那肯定慢, 优化你的算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速度也是摄像头决定的. 视频处理芯片只是自适应摄像头出数据的速度, 处理速度只是看你算法

处理速度0. ...

主控是stm32f4 ,大概多长的处理速度是正常的呢??

网友A:
不知道你中间处理了什么. 没法告诉你什么速度是正常..

要是用f4做人脸识别.. 一分钟一帧都不为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中间处理了什么. 没法告诉你什么速度是正常..

要是用f4做人脸识别.. 一分钟一帧都不为过. ...

看了你的一个帖子,发现咱俩做的摄像头处理硬件上面很像!

我用的stm32f4 +saa711a  ,用来进行图像识别,例如看到“1”,就能识别到,然后做出相应动作,例如灯闪1下!

没有人脸识别那么高级,应该处理下来不至于很慢才对!

网友A:
如果你要每个像素点扫, 再加上判断.. 那想快都快不到哪里去..

网友C:
CCD的数据是逐个像素串行读出,这个速度取决于CCD的水平垂直驱动频率,通常CCD会有一个最大采样速度,你所说的采集慢应该是因为Ccd本身读出频率限制的。模拟前端AFE不会是瓶颈,通常AD转换后数据都是并行接口或者LVDS接口。如果是后端处理器太慢的话,那没办法,跟是不是CCD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每个像素点扫, 再加上判断.. 那想快都快不到哪里去..

也对,就是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D的数据是逐个像素串行读出,这个速度取决于CCD的水平垂直驱动频率,通常CCD会有一个最大采样速度,你所 ...

恩恩,后端的处理芯片是比较慢的,应该就是因为主控速度不快造成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恩,后端的处理芯片是比较慢的,应该就是因为主控速度不快造成的了

为啥用CCD? 追求低照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用CCD? 追求低照效果?

网上都说ccd的感光效果比cmos的效果好,所以就买ccd的试了试,效果比较好,就一直用的ccd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上都说ccd的感光效果比cmos的效果好,所以就买ccd的试了试,效果比较好,就一直用的ccd ...

嗯   CCD低照效果会好点   现在CMOS的sensor做的也不错了。看你的需求吧  也没法说CCD 和CMOS哪个就好  一般来说CMOS会比CCD便宜很多  硬件和软件也简单很多  弱弱问一下LZ用哪个CCD?自己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CCD低照效果会好点   现在CMOS的sensor做的也不错了。看你的需求吧  也没法说CCD 和CMOS哪个就好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6543846622

彩色ccd,不是自己玩,帮人做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44.LkPBvI&id=36543846622

彩色ccd,不是自己玩,帮 ...

噢~~~搞航拍呐~~~这个CCD应该是拆机件, 不然这个价格连CCD芯片都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噢~~~搞航拍呐~~~这个CCD应该是拆机件, 不然这个价格连CCD芯片都买不到~  ...

恩恩,嘿嘿!

网友(2015-01-25):
引用 楼主:
字数补丁??该怎么用呢??

发帖的字数不能少于.........这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