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SB visa 驱动 求助

楼主(2014-04-25):
下载坛内网友的STM32 HID程序,我打算用LV来编写上位机,无奈通过visa生成驱动是弹出如图错误,不知何解,请大侠支招。

网友A:
那个下位机(就是那个高版本库)存在错误,无法生成驱动程序。我改正错误后,生成了程序,在CVI下通讯成功

楼主: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能拿出来分享一下吗?再有就是有的网友说,用visa生成的驱动USB通讯速率不高,最高就500k。不知是何故。

网友:
速率与下位机有关,坛里有人做双缓冲器的,去看看

网友A:
看看吧,下位机是Interrupt In和Interrupt Out
现在没时间搞Bulk Out
NI网上有VI例子,见附件3

楼主:
恩,已经生成驱动了,正在研究。感谢!

网友(2015-02-15):
引用 网友A:
那个下位机(就是那个高版本库)存在错误,无法生成驱动程序。我改正错误后,生成了程序,在CVI下通讯成功 ...

你好,bailao99.请教您一个问题

就是STM32的USB通信,按照论坛里网友提供的资料信息,现在用NI-VISA-4.6.2来做的USB驱动,但是出现一个问题。PC端资源管理器可用正确的识别到USB设备,但是MAX识别不到。不知道咋回事。百度了好多,也没查到可用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吧,下位机是Interrupt In和Interrupt Out
现在没时间搞Bulk Out
NI网上有VI例子,见附件3 ...

非常感谢你的例程,困惑了2天了,一下子就解决了,不管还是想再钻研下。您说高版本库有问题。具体什么问题,您是怎么发现的呢,通过什么手段调试出来的?希望指点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