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脉冲旋转编码器用TLP521能隔离吗?

楼主(2014-04-26):
编码器1000个脉冲每圈,需要将其12V供电的编码器信号隔离成24V供电的编码器信号?能实现吗?

网友:
脉冲频率都不知道,怎么确定行不行?
没人知道多少圈/秒

网友:
转速是多少才是关键

网友:
基本上大于2KHZ就不能使用了,521很久没有用了,昨天测试了一台带编码器的电机,我的板子用的EL817,便宜啊,光耦前的霍尔输出非常好,到后面就明显的不行了,1.7K左右的频率上升的线很邪了,估计2K就可能让CPU无法判断AB相位了吧,那个电机只能最高转速到这里了。
再快,可能要换高速光耦了。

楼主:
后来HCPL0631解决,高速光耦出来波形很好,不用整形。

网友(2014-08-09):
TLP521的波形已经挺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