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驱动步进电机驱动模块

楼主(2014-04-26):
本人想用430驱动一个输入脉冲电压时5V的步进电机驱动板,各位前辈对单片机和驱动板之间的驱动电路有么有什么推荐,或者帮小弟支支招。感激不尽!

网友:
430 很弱 你想做步进电机控制器?

网友A:
应该能驱动起来。找一个非门(反相器)串到中间,让非门把电压提高到5V,就可以驱动了。

楼主(2014-05-28):
引用 网友A:
应该能驱动起来。找一个非门(反相器)串到中间,让非门把电压提高到5V,就可以驱动了。 ...

恩,不过后来发现直接接也没问题。。。。。

网友:
加一个ULN20003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