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国产GD32F103系列的片子吗?gigadevice的芯片!求解!

楼主(2014-04-26):
快来回复吧!这片子值得买吗?据说完全兼容STM32,flash访问时钟0等待,且频率可以跑到108MHz,我被0flash等待和108M吸引了。

想入手,但是国产总是虚吹,让我很担忧!价格倒是便宜了几元!

网友A:
还没用过,不知道性能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用过,不知道性能什么样,

就是啊,今天我在买STM32时,一芯片商向我推荐,我到giga代理下了数据手册,顿时疑惑了,呵呵!

网友B:
玩过··性能确实比stm32强点,108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过··性能确实比stm32强点,108m

哦,看样子可以整,稳定不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玩过··性能确实比stm32强点,108m

那你买的时候多少钱??

网友:
已经全面使用gd32f103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申请样片

网友:
周立功那能申请,我已经开始用了,跑rtt。。。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买的时候多少钱??

活动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看样子可以整,稳定不呢?

我觉得可以整··直接下stm32的程序进去貌似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啊,今天我在买STM32时,一芯片商向我推荐,我到giga代理下了数据手册,顿时疑惑了,呵呵! ...

这芯片出来快一年了吧,市面上应该有人批量使用,去年我也对GD32 抱很大兴趣,
不过后面发现GD32 价格也不便宜,完全没有GD25Q 的超低价格之优良传统。

网友:
现在周立功在推这片子,这片子应该还靠谱,不然周立功不是搬石头砸自己脚

网友:
不便宜,甚至笔st的还要贵,不好买

网友D:
既然完全兼容stm32,那么价格肯定得比stm32便宜,本来就是来抢stm32市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完全兼容stm32,那么价格肯定得比stm32便宜,本来就是来抢stm32市场的

要便宜两到三元,我想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买的时候多少钱??

GD32F103VC 他给我报价是10元,多还便宜些!

网友:
把stm32的程序直接下载进去能运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GD32F103VC 他给我报价是10元,多还便宜些!

是gd32f103vct6吗多大的量能做到这个价格,求代理商的联系方式

网友E:
已经算法测试,如果把STM32F205降频到108M,那两者CPU性能几乎一致。
STM32的FLASH由于ART加速,也不比0等待差,何况STM32还有一个双口的16K RAM。
但是GD的芯片比较头疼,不好买,貌似还是做大客户的。我的GD32F103RF在淘宝上问一圈都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已经算法测试,如果把STM32F205降频到108M,那两者CPU性能几乎一致。
STM32的FLASH由于ART加速,也不比0等 ...

我有打电话询几个“代理”,不知道是不是代理。一开口就要公司的资料和联系方式,什么项目等等。 还说不报资料不给报价。 有的给报价的也和ST的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价了。没有他们网站上说的低30%。
我直接就说一样的价你们推广个毛。一样价不用说大家都会用进口的。而且还满大街的货。 国产厂家虽然是支持的。但这种市场策略真是不敢恭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算法测试,如果把STM32F205降频到108M,那两者CPU性能几乎一致。
STM32的FLASH由于ART加速,也不比0等 ...

同感,我弄了两片,没啥区别!甚至感觉还是STM32好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打电话询几个“代理”,不知道是不是代理。一开口就要公司的资料和联系方式,什么项目等等。 还说不 ...

这种公司no zuo no die
又不是没有别的选择

网友:
GD32的串口停止位必须是2位,将带宽降低了10%,原来10位的长度,拉成11位;效率下降10%。

网友G(2014-05-30):
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会选择STM32,等待时间考验,GD的片子到底怎么样。

网友:
看来GD32的营销模式有问题啊

网友:
和STM32不是完全兼容的,有些地方的代码可能需要修改。

网友:
我们直接使用,给电话深圳分公司就寄了几次样片过来!GD32F103VET6的一千片报价大概12块,F103C8T6报价5快多,F150C8报价4快多,F130C8报价2.5到3.5之间。使用上不要用108,否则很难使用USB,我用96,也可以用120

网友:
130兼容STM32的F030,150兼容F051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会选择STM32,等待时间考验,GD的片子到底怎么样。

同感!怕的是出了问题,找不出问题,时间大大的浪费!

网友(2016-02-22):
GD32不是国产的,干嘛还搞英文文档,看着多累

网友:
请问能便宜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