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Tmega64L 采用3.3v供电设计?

楼主(2014-04-26):
数据手册上
Operating Voltages
– 2.7 - 5.5V for ATmega64L
– 4.5 - 5.5V for ATmega64

采用5V供电也是可以正常的工作,那么为什么要采用3.3V供电呢    采用后者的优点是什么呢?

网友A:
有2种,一个带L,一个不带,想用哪种用哪种。3。3V 功耗低。如果你的外设器件大部分都是3.3V驱动,那么肯定用3.3V的,

网友B:
可直接由锂电池供电,节省成本、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2种,一个带L,一个不带,想用哪种用哪种。3。3V 功耗低。如果你的外设器件大部分都是3.3V驱动,那么肯定 ...

我的最小系统开发板上是采用3.3V供电,没有外围器件。

据说好多传感器的工作电压是3.3v,应该是你说的这种原因吧。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直接由锂电池供电,节省成本、功耗。

锂电池一般是3.7v   三节干电池4.5v
三节干电池体积较大。
锂电也可以反复充电,降低成本。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多方考虑,一些senor是3.3而且3.3的相对5功耗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