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reescale的低端单片机有uart下载程序的型号吗(已解决)

楼主(2014-04-26):
请问freescale的低端单片机有像STC那样的uart下载程序的型号.?

网友:
这个不清楚

网友:
老型号没听说过,新型号倒是有的,但是不是很便宜

网友:
下载个串口的bootloader就可以了,像ST的单片机一样

网友:
的确是可以通过串口bootloader实现
Kinetis的bootloader建议楼主看一下这个帖子 等得花儿都谢了,Kinetis Unified Bootloader 1.0版本终于发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