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信息丢失,秒脉冲不输出什么原因?

楼主(2014-04-26):
LEA-4H 模块,当信号不好,定位失败了,秒脉冲同时也停止输出了,这是要设置什么地方,才能使秒脉冲在不定位的时间也有输出。

网友(2014-10-31):
加个备份电池看下效果。

网友:
字段6:GPS状态,0=未定位,1=非差分定位,2=差分定位,3=无效PPS,6=正在估算
当时pps是不是无效?

网友:
定位有效后,至少要2D定位,秒脉冲才有效

楼主(2015-07-02):
恩,输出的秒脉冲还是不能作为基准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