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5350 SDK4.12 内核 make dep后执行make操作,编译到smbd3.0.2的时...

楼主(2014-04-27):
RT5350 SDK4.12 内核 make dep后执行make操作,编译到smbd3.0.2的时候出错

错误如下:
make[5]: 正在进入目录 `/home/zxb/work/RT5350SDK_4120/RT288x_SDK/source/user/samba-3.0.2/source'
Compiling smbd/chgpasswd.c
smbd/chgpasswd.c: In function `findpty':
smbd/chgpasswd.c:94: warning: pointer/integer type mismatch in conditional expression
smbd/chgpasswd.c:99: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smbd/chgpasswd.c: In function `expect':
smbd/chgpasswd.c:263: warning: pointer/integer type mismatch in conditional expression
smbd/chgpasswd.c: In function `talktochild':
smbd/chgpasswd.c:303: warning: pointer/integer type mismatch in conditional expression
smbd/chgpasswd.c:317: warning: pointer/integer type mismatch in conditional expression
smbd/chgpasswd.c:323: warning: pointer/integer type mismatch in conditional expression
smbd/chgpasswd.c: In function `chgpasswd':
smbd/chgpasswd.c:520: warning: pointer/integer type mismatch in conditional expression
smbd/chgpasswd.c:521: warning: pointer/integer type mismatch in conditional expression
smbd/chgpasswd.c:535: warning: comparison between pointer and integer
smbd/chgpasswd.c:551: warning: passing arg 2 of `chat_with_program' discards qualifiers from pointer target type
smbd/chgpasswd.c: In function `check_lanman_password':
smbd/chgpasswd.c:589: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smbd/chgpasswd.c: In function `change_lanman_password':
smbd/chgpasswd.c:649: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smbd/chgpasswd.c: In function `pass_oem_change':
smbd/chgpasswd.c:717: error: incompatible types in assignment
smbd/chgpasswd.c: In function `check_oem_password':
smbd/chgpasswd.c:798: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smbd/chgpasswd.c:802: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smbd/chgpasswd.c: At top level:
smbd/chgpasswd.c:943: error: conflicting types for 'change_oem_password'
smbd/chgpasswd.c:717: error: previous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change_oem_password' was here
smbd/chgpasswd.c: In function `change_oem_password':
smbd/chgpasswd.c:973: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smbd/chgpasswd.c:991: warning: passing arg 1 of `chgpasswd'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make[5]: *** [smbd/chgpasswd.o] 错误 1

想请问 是不是少安装了什么文件库?我系统是刚下载的,Ubuntu 12.04的 Linux ubuntu 3.11.0-20-generic #34~precise1-Ubuntu SMP Thu Apr 3 17:25:07 UTC 2014 x86_64 x86_64 x86_64 GNU/Linux

网友:
看错误提示不像是少了什么lib。。。是chgpasswd.c里面的类型有冲突。。

smbd/chgpasswd.c:717: error: incompatible types in assignment
smbd/chgpasswd.c: In function `check_oem_password':
smbd/chgpasswd.c:798: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smbd/chgpasswd.c:802: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smbd/chgpasswd.c: At top level:
smbd/chgpasswd.c:943: error: conflicting types for 'change_oem_password'
smbd/chgpasswd.c:717: error: previous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change_oem_password' was here

楼主:
但是我使用另一个系统,是别人提供的,编译就可以编译过去,所以觉得还是环境里面有什么区别导致的。

楼主:
自己顶那~ 求帮助

网友:
如何在另一个系统上可以编译,可能是你使用的系统的make工具版本太新或太旧导致的.
make -v看看版本号,不一致的话,下载个对应版本的make源码包,编译一个试试

网友:
能否共享一些 4.12 的 SDK ?作为回报,我可以在线帮忙解决问题。

网友A(2014-06-05):
LZ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编译3.6的时候也出现你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编译3.6的时候也出现你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解决了,有些库没装,可以参考openwrt的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有些库没装,可以参考openwrt的安装。

LZ能否把你的环境共享一下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