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VC6.0的工程转成VC2013的工程,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位大...

楼主(2014-04-27):
我把VC6.0的工程转成VC2013的工程,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位大神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VC6.0和VC2013都吗用过,但是以前STM32的2版库转3.5版库就有类似问题:u8,uv16等出错:你把头文件重新定义或引用一下应该能解决。
如果不懂定义的话就当我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