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仿真计时器失败,上电路仿真文件和图片,急!!!

楼主(2014-04-27):
请各位大神帮忙修改,新手搞不懂,谢谢!!!

网友A:
仿真图画得比较清晰。
楼主须提供电路的基本要求,包括按钮开关的功能作用(例如预置秒数、恢复预置、启动减法计数、停止计数、恢复预置、一位计数或是两位计数等)。
电路尚不完善,减法计数到0,必须停止计数、报警,并避免99、98、97、......,或9、8、7、...... 的情况发生。
经过粗略修改后,尚能执行仿真动作,但阻塞严重,也可能同我的电脑有关。
楼主需要自行查错修改,例如D0、D1、......D7端的悬空、显示模型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图画得比较清晰。
楼主须提供电路的基本要求,包括按钮开关的功能作用(例如预置秒数、恢复预置、启动 ...

能说下是怎么改的吗?我现在就是提示没法仿真
要求限时范围为0~59秒,两人使用,本方停止,对方开启计时,超时报警灯功能。你能提供下修改后能仿真的文件吗,谢谢

网友A:
设计错误:
1. 设计尚未完成,没有实现功能要求。
2. 七段数码显示模块(共阴、共阳)选择错误,造成无任何显示。
3. 74LS192的PL控制线分组错误,造成有仅个位数做减计数的情况。
4. 减计数至零时,不能报警,也不能停止计数,造成又从99或从9开始继续减计数的情况。

仿真的启动和提速:
1. 按下其中一个按钮,再启动仿真,可以避免不能仿真的错误提示。
2. 将R30和R31设置为数字型的,可以消除仿真的严重阻塞。
3. 将4060的外围电路断开,仅用其内设的32768Hz,加快仿真速度。
4. 将4060的输出端子适当上调几挡,提高仿真速度,并便于观察仿真结果。

所有错误,我已经更正。你还是按我上面的提示自己动手把错误更正过来吧。
减计数到零(即超时),报警并停止计数;超时方按键,停止报警并为对方计时。这些功能已经实现。
我现在还不想直接提供仿真文件,因为你自己动脑做出来才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错误:
1. 设计尚未完成,没有实现功能要求。
2. 七段数码显示模块(共阴、共阳)选择错误,造成无任何 ...

谢谢!我照着度娘搞了蛮久,按照你的提示今天再试试,有问题了求仿真文件

网友A:
哦,刚刚看到了,网上转来转去的是个毕业设计啊。
它仅差一小步,没有解决减计数到零时停止计数的问题,是靠一个开关手动随机暂停的。
可以确定,你参考的就是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刚刚看到了,网上转来转去的是个毕业设计啊。
它仅差一小步,没有解决减计数到零时停止计数的问题,是 ...

两个交互计时仿真成功了,还是没找到用A,B两个按键控制暂停的办法,还有计时到00怎么到设定的时间而不是99,希望能给你的仿真文件供参考,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交互计时仿真成功了,还是没找到用A,B两个按键控制暂停的办法,还有计时到00怎么到设定的时间而不是 ...

仿真动起来了就好。
正确的逻辑连线情况下,超时(减计数到零时)自动停止减计数并报警;不论是否超时,己方按键后自动恢复预置时间并启动对方的减计数。
从00到99循环减下去的状况,是不需要的、必须避免的。
这种应用的减计数完全没有暂停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