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做DDS信号源的时候频率分辨率如何能达到1Hz?

楼主(2014-04-27):
感觉增加地址的增量做不到啊。。

网友:
增加相位累加器的长度啊

网友:
楼主你得先说说你是怎么做的,不然别人咋讨论咧?

网友:
难点应该在于高频吧?低频会有什么瓶颈啊?

网友A:
要么提高频率
要么增加频率控制器的位宽

网友:
DDS的频率分辨率为fs/2^b, 式中fs为采样率, b为相位累加器位数, 2^b为余弦查找表长度.

网友:
楼上说得对,像ADI的AD9852,48位FTW。以300MHz内部时钟运行时,频率调节分辩率为1u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么提高频率
要么增加频率控制器的位宽

提高频率,只会让分辨率更加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高频率,只会让分辨率更加低。。

失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