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模块就是调不通。。。求助。

楼主(2014-04-27):
#include <reg51.h>
//ӽޅ֨ӥ
sbit trig=P1^0;
sbit echo=P3^2;
//endb
//Ҥ֨ӥ
unsigned char j,time,timel,timeh;
//ғʱ20us
void delayus()
{
        unsigned int us;
        for(us=0;us<200;us++);
}
//        end
//ғʱ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d)
{
        unsigned int a,b;
        for(a=d;a>0;a--)
                for(b=110;b>0;b--);
}

// end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l;
        //IT0=1;
        TMOD = 0x21;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EA=1;
        trig=0;
        echo=0;

while(1)
        {
                EA=0;
                trig=1;
                delayus();
                trig=0;
                while(echo==0);
                j=0;         //ԉ٦Ҫ־
                EA=1;
                EX0=1;
                TH0=0;
                TL0=0;
                TF0=0;
                TR0=1;
                delay(60);
                TR0=0;
                //EX0=0;
                if(1==j)
                {
                        time=timel*256+timeh;
                        l=time*0.0172;
                }
                if(0==j)
                {
                        l=0;

                }
                SBUF=l;
                while(!TI);
                TI=0;
        }
}
void wai () interrupt 0
{

        EX0=0;
        timel=TL0;
        timeh=TH0;
        j=1;
}
void ding () interrupt 1
{
        TH0=0;
        TL0=0;
}

楼主: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什么情况

楼主:
发送过来老是0

网友A:
把你用的模块芯片资料或者模块信息发上来,要不谁都没法帮你。

网友:
看看是不是定时器中断与串口波特率发生器的配置冲突了,导致串口能用而用来计算超声波的定时器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用的模块芯片资料或者模块信息发上来,要不谁都没法帮你。

HC-SR04 已经上传了

网友:
试下用一个平面来测距,这模块不好使,我也在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