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4S

楼主(2014-04-27):
SD和VCC引脚都是输入12V,IN引脚输入0V时,输出正常;IN引脚输入5V时,HO、LO管脚都为0V输出。是哪个地方出现问题了吗?

网友:
C10有没电压?

网友A:
ho只能维持很短时间的导通信号,你给个连续PWM信号看看,C10是需要脉冲信号充电自举的。坛里有不少2104的资料,还有通过隔离电源进行高边100%导通的例子,自己学会搜索解决问题吧。

网友:
这个上桥应该是没有内部自举的,需要在VB和VS之间加自举电路,看看datasheet吧,应该有典型电路的。
有用隔离电源的,有用555电路的。
SD貌似是低有效,看看datasheet上是要求怎么接的。

楼主:
有12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只能维持很短时间的导通信号,你给个连续PWM信号看看,C10是需要脉冲信号充电自举的。坛里有不少2104的资 ...

我把C10换成1uf后,HO有输出但逐渐衰减

网友:
给PWM信号就行啦。

网友B:
自举电容貌似太小了,驱动输入应该是pwm波,不能用固定电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C10换成1uf后,HO有输出但逐渐衰减

C10没电了HO就维持不了就没输出了

网友:
IR2104特点,记号

网友D:
详细看说明书,肯定能解决好,无PWM输入的话,肯定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0没电了HO就维持不了就没输出了

哦,知道了。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详细看说明书,肯定能解决好,无PWM输入的话,肯定会有问题。

嗯,谢谢指导,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举电容貌似太小了,驱动输入应该是pwm波,不能用固定电平

恩,是的  好使了

网友(2014-06-21):
一定要PWM来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