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四轴的板子 给pwm波 mos管就烧了 什么情况?

楼主(2014-04-27):
原理图如下   :

mos用的si2302

楼主:
二极管用的是S34

网友A:
没饱和吧,量一下波形。 另这里选2302不合适吧!

网友B:
先把SS34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饱和吧,量一下波形。 另这里选2302不合适吧!

自己搞着玩    没示波器  看不了

我参考匿名四轴  这么画的      用的也是同样的元件啊      电机不接进去也烧            只烧mos    貌似电阻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SS34去掉试试

已经烧了两个了

再烧 就没机会试了

去掉s34的依据是    不懂

看来不能一味照着别人的板子来啊

网友C:
占空比,电机功率,管子最大电流

网友D:
PWM的电压是多少?
PWM的电压进入MOS管是否能使MOS管GS正常打开,或是超出GS之间允许的最大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占空比,电机功率,管子最大电流

电机是7mm口径空心杯电机

电机不接只要给pwm  就烧mos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的电压是多少?
PWM的电压进入MOS管是否能使MOS管GS正常打开,或是超出GS之间允许的最大电压。 ...

这是全部原理图

pwm电压应该是3.3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的电压是多少?
PWM的电压进入MOS管是否能使MOS管GS正常打开,或是超出GS之间允许的最大电压。 ...

SI2302  参数

网友E:
不接电机那只有串着二极管了,如果原理图和封装没画错的话应该是二极管短路吧,也有可能是封装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接电机那只有串着二极管了,如果原理图和封装没画错的话应该是二极管短路吧,也有可能是封装出错 ...

看来下  二极管没短路

烧掉的两个mos管   其中一个没有并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接电机那只有串着二极管了,如果原理图和封装没画错的话应该是二极管短路吧,也有可能是封装出错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SS34去掉试试

也烧~~~~~~~~~

网友:
电机电流过大?

楼主:
不至于吧

我占空比给的很低的10%

而且转的貌似也不快

楼主:
不接 电机也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至于吧

我占空比给的很低的10%

电流是跟负载相关,不是转速,你看看电机能不能正常空转

网友:
看到了,原理图和PCB应该是没错

网友G:
不要用单片机IO直接驱动,改用图腾柱电路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用单片机IO直接驱动,改用图腾柱电路驱动。

有图么    第一次听说   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流是跟负载相关,不是转速,你看看电机能不能正常空转

怎么看     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H:
你的供电环境是什么,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供电环境是什么,开关电源?

VCC_BAT   是3.7v的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供电环境是什么,开关电源?

如原理图所示:

mos管供电电压直接来自锂电池     控制端pwm波来自cpu3.3V 脉冲控制

cpu的供电是ams117  转3.3v而来     没有用转出的3.3v给电机供电

楼主:
量了下  锂电池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的电压是3.8v

网友D:
这个是允许的最大值。我看了2302的手册,打开0.65V到1.2V,单片机3.3V够用了。
虽然MOS管是电压驱动型器件,但最好还是不要直接用IO来驱动,建议加个三极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允许的最大值。我看了2302的手册,打开0.65V到1.2V,单片机3.3V够用了。
虽然MOS管是电压驱动型器 ...

想不通   的是    不焊电机 和二极管       给pwm输出就会烧  mos     原因究竟是啥呢     也没看见有线路或者电阻之类的烧掉的

cpu貌似一点问题没没有   其他部分都很正常

网友:
Gs电压过高呗,你加稳压管试试,R2阻值换大一点

网友I:
引用 楼主:
自己搞着玩    没示波器  看不了

不接入电机也烧????????
按道理不可能啊。是不是MOS本身就是坏的或是买的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接入电机也烧????????
按道理不可能啊。是不是MOS本身就是坏的或是买的假货? ...

假货?????!!!!

网友H:
楼主的焊接工具有问题,要不就是调试器的电脑接地不好,mos很容易击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焊接工具有问题,要不就是调试器的电脑接地不好,mos很容易击穿的

你是说我的mos在焊接的时候就已经坏掉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我的mos在焊接的时候就已经坏掉了?

估计是,要不你说说你用的什么焊接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是,要不你说说你用的什么焊接工具?

就是那种普通的台式电烙铁

网友H:
手持发光二极管一脚,另一脚到你的烙铁头测测发不发光,或者你有电笔之类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持发光二极管一脚,另一脚到你的烙铁头测测发不发光,或者你有电笔之类的试试 ...

貌似会发光

在焊接的时候好像出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持发光二极管一脚,另一脚到你的烙铁头测测发不发光,或者你有电笔之类的试试 ...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ed55e27b&pm_id=

和这个连接中的统一型号

宜华936

去年我媳妇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持发光二极管一脚,另一脚到你的烙铁头测测发不发光,或者你有电笔之类的试试 ...

那怎么办 呢     你之前遇到过这种问题

是不是得换个电烙铁?

网友J:
PCB图里,R5接到的地离MOS太远了吧。 我个人觉得R5的地离MOS的地近点好。
然后焊接的时候,先把R3、R5焊接好,再焊接MOS,烙铁即使有静电应该也能通过R3、R5释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饱和吧,量一下波形。 另这里选2302不合适吧!

你帮忙推荐一款呗    PMV31XN 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PCB图里,R5接到的地离MOS太远了吧。 我个人觉得R5的地离MOS的地近点好。
然后焊接的时候,先把R3、R5焊接 ...

有道理

改变焊接顺序说不定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PCB图里,R5接到的地离MOS太远了吧。 我个人觉得R5的地离MOS的地近点好。
然后焊接的时候,先把R3、R5焊接 ...

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下   吧占空比设为10%     转了一会  貌似正常     当我准备改程序调大占空比的时候   就开始冒烟了    于是我就赶快拔掉电源

感觉还是mos功率不够

网友J: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下   吧占空比设为10%     转了一会  貌似正常     当我准备改程序调大占空比的时候    ...

能贴个稍微大点的PCB图么。STM32直接驱动si2302我也弄过,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贴个稍微大点的PCB图么。STM32直接驱动si2302我也弄过,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最后用的是没有四条腿的板子

这是最后的pcb

网友J:
SI2302功率应该是足够的,前段时间弄一个LED的开关,就用的这个MOS。满负荷1.2A一点问题都没有,90%@2kHz的PWM持续工作了10分钟芯片都没怎么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贴个稍微大点的PCB图么。STM32直接驱动si2302我也弄过,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的小电阻加的位置和你不一样

还有你用的是2k的
我用的是10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SI2302功率应该是足够的,前段时间弄一个LED的开关,就用的这个MOS。满负荷1.2A一点问题都没有,90%@2kHz的 ...

楼主:
找到原因    二极管焊反了     不焊二极管也不行

网友:
这电路算是很稳定可靠的,除了pcb错误,就只能是二级管反了上电直接大电流,但是你说的去掉二极管也不行,但你没说电机有没加,如果没有二极管和电机,也就是说mos一个脚都悬空了,也不可能烧的

网友(2014-11-05):
四轴  pwm mos管

网友(2015-01-01):
空心杯电机驱动

网友:
楼主像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
不接二极管肯定不行,反电势会高出电压两三倍!开大电流就击穿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