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台电脑安装多个操作系统的简单介绍

楼主(2014-04-27):
        可能有的人 出于各种原因,需要在一块硬盘中安装多个系统,比如WINXP+WIN7+WIN8,或是 WINDOWS + Linux的组合,我说的方法很简单,只用所需的系统安装盘,注意必须是安装盘,非ghost版本的系统盘,这样在安装的时候我们可以自主将系统安装在哪个分区中。
        安装顺序:1对于多个WINDOWS操作系统的安装,顺序是WINXP-->WIN7-->WIN8/8.1, 这样就会自动生成开机系统启动选择菜单。2对于WINDOWS+Liinux的安装,要先安装前面的顺序将WINDOWS系统安装好,然后再进行Linux系统的安装,安装Linux的过程中,会有设置开机系统启动选择菜单的步骤,可以选择是默认从WINDOWS启动还是从Linux启动。大体就是这样。
        如果有必要,我会发一个详细的多系统安装的方法的帖子。敬请期待。

网友:
另外每个系统必须在一个独立的硬盘分区。这样对于我们来说,还得把数据完全导出来~~重新分区后再导进去、、

楼主:
是的,分区的话可以采用官方的diskpart这个工具实现分区,简单实用。

网友:
等待楼主发帖。  不过,用虚拟机会不会更好一点,不用这么麻烦。按楼主所言,系统盘应该要有4个啊。

网友:
ghost系统也可以的

网友:
可否将linux如ubuntu安装到U盘上面呢,我的C盘只有5G的空间了

网友:
WINDOWS + Linux没弄过  xp  w7有玩过

网友:
easy bcd这个软件就行了,随你怎么装,我的笔记本插两个硬盘,一个放光驱位,两个盘都装了win7 开机可选进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