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有谁用过单总线挂接多个18B20的?

楼主(2014-04-27):
请教各位大侠,有谁用过单总线挂接多个18B20的?
现在线长了就搜索不到序列号了,线短正常,可以搜索到序列号,并正常显示温度。驱动用的74hc245,请问软件和硬件上应该如何处理?多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可以挂很多DS18B20器件,每个DS18B20都有一个独特的64位序列号,从而允许多只DS18B20同时连在一根单线总线上。不过挂的越多,循环读一次所有DS18B20时间会很长,如果所有的都采用12位转换,加上读地址,那20个DS18B20以上时,就会感觉读一次刷新时间接受不了!

楼主:
多谢baiyni888,长线(约100米)时就驱动不起来了。现在想换成寄生电源方式,用2n7000驱动。
不知道哪位大侠做过?寄生电源方式跟外部供电方式有什么区别?程序上注意什么?

网友(2014-11-18):
引用 楼主:
多谢baiyni888,长线(约100米)时就驱动不起来了。现在想换成寄生电源方式,用2n7000驱动。
不知道哪位大侠 ...

你好,请问你的单总线挂接多个18B20实现了吗?能否给个流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