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24V(18-28V),输出5V/12A,请教方案

楼主(2014-04-27):
输入24V(18-28V),输出5V/12A,请教方案,如果隔离的话,有源箝位正激,使用什么IC,谢谢啦

网友A:
如果是隔离的,不追求很高效率的话,单管正激+自驱动同步整流就行,有源钳位正激是最好的选择,TI,安森美有很多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隔离的,不追求很高效率的话,单管正激+自驱动同步整流就行,有源钳位正激是最好的选择,TI,安森美 ...

有参考的例子吗?毕设啊,哎,最近在自学做电源毕设,零基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参考的例子吗?毕设啊,哎,最近在自学做电源毕设,零基础啊,

零基础就先打基础吧,给你例子也没有用

网友:
零基础就用buck

网友:
隔离的话,反激也是好选择

网友:
www.ti.com.cn
www.linear.com.cn
www.onsemi.cn
自己去上面找,看哪个喜欢的就用哪个,再申请个样品,不会的再问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