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驱动舵机,有波形输出舵机却不转动

楼主(2014-04-27):
我是用中断写的,11.0592的晶振,然后用示波器测试波形的时候发现伯茨那个正常,20MS一个周期,高电平时间为1ms,接下来是程序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int a,b;
sbit c=P0^0;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
                c=!c;
                b=20000-b;
                TH0=-(b/256);
                TL0=-(b%256);
                if(b>=500&&b<=2500)
                b=a;
                else
                b=20000-a;
}

void main(void)
{
                TMOD |=0x01;
                c=1;
                a=1500;
                b=a;
                TH0=-(a/256);
                TL0=-(a%256);
                EA=1;
                ET0=1;
                TR0=1;
                TR1=1;
                PT0=1;
                while(1);
}

楼主:
求大神啊

网友A:
io要设置成推挽输出

网友B:
如果你的舵机初始位置刚好对应1ms脉冲的位置,当然不会动了     通电前把舵机转到其他位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舵机初始位置刚好对应1ms脉冲的位置,当然不会动了     通电前把舵机转到其他位置看看 ...

有试过,但是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要设置成推挽输出

没设置推挽,但是P0口驱动加了上拉

网友B:
你测波形是接舵机测的吗?
还有,你确保没有接错线(虽然看起来可能性不大,但是还是复核一下)?

网友:
是不是没有共地

网友A:
你换成其他口用推挽的就可以的,舵机控制好像要大电流的

楼主:
有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波形是接舵机测的吗?
还有,你确保没有接错线(虽然看起来可能性不大,但是还是复核一下)? ...

确保没有接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成其他口用推挽的就可以的,舵机控制好像要大电流的

有在输出口
加上拉,应该是一个性质的吧

网友C:
我的意思是同一个电源吗

网友:
看不懂,正在学习单片机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在输出口加上拉,应该是一个性质的吧

单片机输出不需要大电流吧,只是输出一个电压与舵机内部的电压比较器比较

网友:
舵机如果不带锁尾必须持续给方波
电源可以不是同一个   但是必须共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在输出口加上拉,应该是一个性质的吧

不清楚,我都是用推挽的都可以控制。

网友:
最好检查一下舵机是不是坏的,我以前也用51驱动舵机搞了好几天都没成功,结果换了一个舵机就行了,崩溃死了…

网友D:
请教一下,在给定时器赋值的时候前面加-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这个程序逻辑太复杂了,看了半天才理顺。实际上你中断里的最后一个if判断根本就没有必要加。直接删掉,也能实现相同的功能,你试试看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在给定时器赋值的时候前面加-是什么意思

赋值时添加“-”是利用了uint型数据最大为65536的特点,相当于65536-(b%256)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赋值时添加“-”是利用了uint型数据最大为65536的特点,相当于65536-(b%256)的意思 ...

受教了,多谢大神

网友:
这程序真心不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同一个电源吗

是的,使用的同一个五伏电源

网友:
占空比改成其它的呢

网友(2014-10-04):
??结果呢??错哪了

网友(2015-01-15):
同求 结果   51+mg995舵机   示波器测试有波形输出 2940做驱动

网友(2015-08-12):
这直接是寄存器操作,不太懂

网友(2016-04-16):
很快打算用舵机了,脚印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