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脑越来越慢,能否ghost然后全盘格式化,再恢复

楼主(2014-04-27):
小弟的ThinkPad用了近两年,都是做一些写程序、画电路的工作,所以现在越来越慢,主要是硬盘读写速度慢,机子里里面装了太多的驱动和破解软件,重装系统实在是太麻烦。我想能不能把现在的系统Ghost到移动硬盘上面,然后对全盘进行格式化,再用Ghost恢复,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像原来一样使用?
恳请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这样有用吗?

网友:
换SSD吧。
一般是买一个60或120G的SSD,装系统以及所有程序。
老的机械硬盘插在光驱位,光驱就不要了,反正那玩意儿也没啥用。

楼主:
这样是不是能搞掉磁盘碎片之类的东西。

网友:
可以,相当于整理碎片,效果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是不是能搞掉磁盘碎片之类的东西。

ghost到底做了哪些备份?能保证数据100%还原吗?我不太信任它。

网友:
找个软件做个碎片整理吧, 有一定改善

网友A:
GHOST起不到这个作用,它是连碎片一起备份还原。

网友:
引用 网友A:
GHOST起不到这个作用,它是连碎片一起备份还原。

GHOST是可以选择备份方式的,可以按文件备份,也可以按硬盘字节(即你说的碎片)一起备份。

楼主:
我就是觉得重装系统的话那些驱动实在是太麻烦太麻烦了。。。。。。。。

网友:
有同感,速度会越来越慢

网友:
ghost文件可以解压出来成文件,然后复制到目标位置,这就不会有碎片了

网友B:
g的时候选一下模式,可以有效的,不过你还是找个victoria.exe扫一下硬盘吧,八成很多绿块了,我昨天才下单SSD,120G的才400块,今天等收快递呢。

网友:
完全可以,一直用老毛桃做镜像~~~非常好用!!我是WIN7 64位+安装完所有软件再备份,占硬盘15G光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的时候选一下模式,可以有效的,不过你还是找个victoria.exe扫一下硬盘吧,八成很多绿块了,我昨天 ...

SSD神马牌子的。
另外你的BLOG很酷啊,建在路由器上的?那个型号的?走的那个网线?固定IP么?

网友:
ccleaner深度清理一下试试,然后去手动清理C盘的文件

网友D:
慢的话主要原因不是硬盘碎片,而是注册表变得臃肿的缘故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SD神马牌子的。
另外你的BLOG很酷啊,建在路由器上的?那个型号的?走的那个网线?固定IP么? ...

影驰的。
HG320家用路由器,家用ADSL上行512kbp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慢的话主要原因不是硬盘碎片,而是注册表变得臃肿的缘故吧。

那我用ccleanr清理一下注册表试一试。

楼主:
难道大家的电脑木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科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影驰的。
HG320家用路由器,家用ADSL上行512kbps。

我的影驰已经用了俩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