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这种屛叫什么啊

楼主(2014-04-28):
这种屛是什么型号的啊,在哪里卖的啊

网友:
LCD,需要定制

网友A:
段式液晶吧,上面的字要定制的

网友B:
LCM 工艺是TN材料 正显  白底黑字 12点方向  明显显示不匀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M 工艺是TN材料 正显  白底黑字 12点方向  明显显示不匀

淘宝逛逛吧,一般这些都是订制的,可以找一个功能差不多的LCM,就可以代替,一般这种是没有内置IC,需要配合你的硬件驱动

楼主:
和厂家联系呗,要什么样的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段式液晶吧,上面的字要定制的

怎么联系响应的厂家啊,在阿里巴巴,或淘宝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和厂家联系呗,要什么样的画面

一般是自己设计好画面和驱动逻辑让厂商定制,要出几千的开模费

网友:
段式液晶  中发市场开模费以前问过好像1000多RMB  各地各厂商 量等 价不同

网友D:
参考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stm8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自己设计好画面和驱动逻辑让厂商定制,要出几千的开模费

大侠周期多长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77779&highlight=stm8s

前辈指导类似的比较有名的厂家吗

网友:
论坛有个江苏的在做这个,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指导类似的比较有名的厂家吗

       不是   楼主在北京的话 可以跑中发看看

楼主:
不知哪个大师有相关这样屛的编程资料,或去哪里查看下

网友:
前不久写过这种屏的驱动代码,自我感觉良好,楼主可以找下飞思卡尔网站,上面有的开发板带段式液晶,就有驱动代码了,写得很好的

网友:
联系我吧,我们公司就是做液晶的。

楼主:
那个大侠有段式液晶编程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E:
可以给您介绍个 你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给您介绍个 你在哪里

北京,您手里有相应的资料吗

网友F:
ST有带液晶的开发板,FSL也有,哪一个过来试试就知道了,资料我有一些,如果晚上还能找到你的帖子我就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有带液晶的开发板,FSL也有,哪一个过来试试就知道了,资料我有一些,如果晚上还能找到你的帖子我就发给 ...

先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北京,您手里有相应的资料吗

电路很简单 seg上拉下拉电阻接上就可以

网友F:
慢慢下午啊,再有20分钟就下班了。我就是看着这份文档入门的。段式液晶每一个段相当于一个电容,在电容上通交流电他就会由透明变为不透明,然后就显示出来了。这就是基本原理。com是电容的负极(这么理解吧),seg就是正极,相当于共阴的数码管,但是只能用交流,如果通直流电,据说会将里面的电解质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慢慢下午啊,再有20分钟就下班了。我就是看着这份文档入门的。段式液晶每一个段相当于一个电容,在电容上 ...

网友F:
做产品还是搞着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产品还是搞着玩呢?

打算要做产品,但任务书没下来,还有相关这种屏编程的资料吗,昨晚看了下,处于似懂非懂的状态下, 像电子表那样的段位屏的编程就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打算要做产品,但任务书没下来,还有相关这种屏编程的资料吗,昨晚看了下,处于似懂非懂的状态下, 像电 ...

具体地说就比较复杂了,就像上面说的,段码液晶要用交流波形驱动,所以需要专门的硬件电路实现。有的MCU带硬件模块比如飞思卡尔的MK30,40,50和MKL3,4系列,还有专门的驱动芯片,合泰的,型号不记得。编程时需要关注的就是LCD的操作电压和引脚。飞思卡尔片子的工作原理是:每个引脚对应一组内存,向里面写数据就可以显示对应的图或者字符。类似于点阵显存的东西。再具体的你可以啃一下文档。入门是个很恶心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具体地说就比较复杂了,就像上面说的,段码液晶要用交流波形驱动,所以需要专门的硬件电路实现。有的MCU ...

像您说的这样的话,之前没接触过这样屏的编程,还不能和单片机和LED数码管那样好上手呗,
现在我的疑惑是这样的屏要显示我怎么定义管教的COM,,和驱动,这个还是厂家自己定义的 到时有专门读写命令(像12864是的有自己的读写命令)
我就是想找个显示一个数字或2个数字那样案例,进行学习下

网友G:
段显示屏编程网上有不少例程,你查一下.不算难的

网友:
LZ的头像好漂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像您说的这样的话,之前没接触过这样屏的编程,还不能和单片机和LED数码管那样好上手呗,
现在我的疑惑是 ...

可以在TB上买个小的,那种能显示4个数字的,记得跟他要引脚图就行,或者买个开发板,大概是100元以内就能买到。
飞思卡尔的引脚可以随便复用,ST和合泰的貌似是固定的,COM就是COM不能改变。
没有12864那么复杂,这个就跟数码管类似,找到引脚图,编写对应的真值表,驱动就可以了。不同之处在于,数码管是把真值表直接输出到IO,这个事把真值表写到显存,然后硬件自己去控制IO、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段显示屏编程网上有不少例程,你查一下.不算难的

关键是理解的问题,入门困难,真正开发起来不算难。当初我入门的时候,关于为什么用4COM驱动纠结了好长时间,以为是有什么特殊的原理,找资料根本就没有说这个的。现在看来大概是因为在玻璃基板上走线无法做的很复杂。所以只能使用4COM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在TB上买个小的,那种能显示4个数字的,记得跟他要引脚图就行,或者买个开发板,大概是100元以内就能 ...

后面几句话好像明白了很多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几句话好像明白了很多 谢谢

当初吃过这种苦,所以现在尽量帮助有需要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理解的问题,入门困难,真正开发起来不算难。当初我入门的时候,关于为什么用4COM驱动纠结了好长时 ...

嘿嘿,我看完文章后就是纠结,COM为什么是4个,而且为什么那几个段背选做com口的,要显示的数字与相对于的管脚错乱,没弄明白,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我看完文章后就是纠结,COM为什么是4个,而且为什么那几个段背选做com口的,要显示的数字与相对于 ...

最后我去定做LCD的时候也问过厂家,他们也没说为什么是4个COM,其实原因可能比较复杂,涉及各个方面。不过最后我做的是8COM的。你要是能找到为什么是4COM的原因,麻烦请告诉我一下,呵呵

目前可能的原因:
1、玻璃基板上不布线困难,4COM的布线比较简单
2、在显示段数比较少的时候4COM更省引脚。这遵循平方规律
3、COM引脚的多少涉及到驱动波形的复杂度。在固定的总电压下,COM越多加在段上的有效电压越低,会影响显示效果。
4、历史原因,大家都这么做,不这样做外围器件不支持。(这个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

网友:
记得这玩意编程挺繁琐的,台系的配套驱动芯片挺多,合泰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段显示屏编程网上有不少例程,你查一下.不算难的

您是在哪里搜的,我就搜到一个北京中显得还不带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