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系统,无删除无安装软件,FLASH可用空间也会逐渐减小

楼主(2014-04-28):
挺费解的,openwrt系统,没有删除也没有安装软件,FLASH可用空间每天也会逐渐减小1,2KB,重启路由器后FLASH可用容量也没变多。
日志什么的应该是放在RAM目录下的,理论上运行多久FLASH空间也不会变化,但是现在每天少一些,久了FLASH就没地方写了

网友A:
会有些配置信息写进flash的

网友B:
du /看一下哪个目录在不断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有些配置信息写进flash的

是完全配置好的,没做任何配置保存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du /看一下哪个目录在不断增大。

好主意,我先保存下现在目录大小情况,等过几天再对比一下

网友:
是squnafs吗?这个后边有一些配置是jffs2的,可读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