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op414设计隔离电源的疑问

楼主(2014-04-28):
想用top414设计一个隔离的开关电源,输入为60v,输出为12v,看了top414的相关资料,大致理解了原理,但是不知道其中的变压器怎么选型,请大侠们给点参考建议
电路图:

网友A:
其他器件都可以选,但是变压器非得自己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器件都可以选,但是变压器非得自己设计

这个变压器需要怎么设计呢,比如匝数比怎么计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变压器需要怎么设计呢,比如匝数比怎么计算呢?

这不是一两句话说的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一两句话说的清楚的。

那有没有相关资料呢,小弟没做过,一时也无从下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相关资料呢,小弟没做过,一时也无从下手

需要系统的看书学习,如果单纯为了一个项目,你可以用PI的软件直接导出来整个方案,但不推荐在不理解的时候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系统的看书学习,如果单纯为了一个项目,你可以用PI的软件直接导出来整个方案,但不推荐在不理解的时 ...

我做独轮车方面的,里面需要将60V用top414稳压出12v,同时做一下隔离,难道一个电源部分都这么复杂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独轮车方面的,里面需要将60V用top414稳压出12v,同时做一下隔离,难道一个电源部分都这么复杂呀 ...

出个功能简单,要保证可靠稳定,还要追求高效,谈何容易,自己用,买电源模块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