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异步电机相电流的检测方案

楼主(2014-04-28):
因为要做异步电机的矢量控制,相电流的检测准确与否关系整个控制系统的性能好坏,所以请教下大家有没有好的相电流的采样方案,我自己的想法是用霍尔传感器加个N阶有源滤波,然后直接给DSP的AD采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简单的可以直接用采样电阻

网友A:
另外产品上用的最多是用LEM的传感器,当然其他厂家的电流传感器也可以。

网友B:
用霍尔,小封装我用过ACS7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霍尔,小封装我用过ACS714

恩,我用过ACS716.....你出来的信号是经过硬件全波整流呢还是直接正弦波给MCU进行ad采样

网友:
小功率,都做过,软件滤波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产品上用的最多是用LEM的传感器,当然其他厂家的电流传感器也可以。

支持三楼的方案 估计硬件采用的是TI推荐的

网友:
小功率采样电阻,大功率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