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fo_ov7670

楼主(2014-04-28):
本人在调试fifo_ov7670摄像头,总是出现花屏现象不出现图像,图像痕迹都没有,不知道什么原因,设置了寄存器0X70为0X00,0X71为0X81想看一下彩条,结果是这个样子的,哪位高手能帮我解决一下,小弟急用,本人用的msp430f149单片机,谢谢了

楼主:
真心求高手求解,小弟不胜感激了!!

网友:
改变一下屏的扫描方式。另外摄像头的窗口设置了多少?

楼主:
扫面为逐行扫描,设置窗口为240*320

楼主:
求大神指点

楼主:
能力有限实在解决不了了

网友:
你有 图像输入吗?

楼主:
有的,但总是花屏,显示不出完整的图像

网友(2014-05-31):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似的问题,求帮助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
确实是屏的扫描方式不对。我把屏的扫描方式改过来后,图像就能正常显示了。另外,图像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很模糊,调一下摄像头的焦距就可以了。

网友:
没玩过0v

楼主:
扫描方式该怎么改!求南柯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2014-07-17):
LZ,我现在也用430单片机玩7670摄像头,但是好像IIC的配置好像有问题,读取0x0b的内容为0,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或者给我参考你的初始化配置程序,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