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float数比较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4-28):
现在在写程序,有一个float数的比较过程
例:float val;

if (val > 10)
{
        显示为XX.xxx  //小数点后3位,四舍五入

}
else
{
        显示为X.xxxx   //小数点后4位,四舍五入
}

这个浮点数的比较要怎么处理好呢?
这样判断,保险不?
if ( ((int)(val  * 10000 + 5) >= 100000)  || ((int)(val  * 100000 + 5) >= 1000000) )

网友:
自己写个程序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个人觉得用转化为整数 在比较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软件,你可以自己尝试一下是否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如果不行,建议还是使用化整数方式处理。

网友:
还是转为整形的吧。。。
直接比较感觉不保险。。。。

网友:
就这样比较后,printf不行吗?

网友:
记得好像是 if((val-10)>0)

网友:
比较大小不会有错,判断相等会出现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