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大功率wifi的小白问题,@咕唧霖,苹果猫,大胡子!

楼主(2014-04-28):
假设我有一个超大功率的wifi AP,发射信号能覆盖1000米半径距离,现在用一个900米外手机去连接这个wifi,但是手机wifi模块的功率比较小,发射的wifi信号只能10米范围,
问:手机能连接上这个AP吗?能跟这个AP正常收发数据吗?

我的疑惑是AP信号能覆盖手机,因此AP发送的数据手机能收到,但是手机发射的信号不能到达AP,AP要怎样收取手机发来的数据呢?如果收不到,那么市面上的大功率wifi有什么用呢? 请大神帮解惑!

网友A:
功率不对等不好使,  使用高增益天线是个路子.  发射接收都信号强

网友:
就像自己在家,手机搜不到几个信号,但是笔记本能搜多不少,如果用路由器来搜,那又多了许多许多

网友:
只能显示出SSID和信号强度,无线连接会失败。

网友:
手机旁边再搞一个大功率的Wi-Fi发射的

网友B:
中继在这里就起到作用了

网友:
我也是这个疑问,等大神开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继在这里就起到作用了

路由器中继速度很慢的,也就几十K的速度,可能是奇葩的水星路由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由器中继速度很慢的,也就几十K的速度,可能是奇葩的水星路由器问题

我家的中继 10M的光纤中继后还是满速, 你路由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由器中继速度很慢的,也就几十K的速度,可能是奇葩的水星路由器问题

我29.9元包邮买的斐讯706路由,刷机后中继速度还是满速

网友:
大功率wifi需要大嗓门(PA)+ 千里耳(LNA)才行。

网友:
高增益天线比大功率管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对等不好使,  使用高增益天线是个路子.  发射接收都信号强

这么说来,x宝上卖的路由一味的说穿墙N块,空旷x百米都是没有啥用了,即使路由真牛逼,用的设备不牛逼也是白瞎了,买回来徒增辐射伤了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继在这里就起到作用了

中继只能接1到2个(串行连接),多了就不好了,很不稳定

网友:
这几天想想据500米左右传输无线网,又翻起这个帖子。
看ANYWAN上面人用平板天线蹭网,距离几百米甚至几公里都没问题,看来普通路由器也能发射挺远的。

网友:
天线分定线天线全向天线,按照楼主的意思,手机想要能跟大功率AP正常通讯,那就要有个定向的天线。能把自己的信号推给AP,AP要能接收到你。空间传播路径损耗也很大的,除了损耗之外还有干扰,大功率无线AP可以加大他的发射功率,可是接收灵敏度确是一道无法翻越的沟坎,太高的灵敏度必然带入更大的干扰噪声,那有个临界值。所以,相对来说,客户端只有加上定线天线才可能与大功率的AP正常。另外,根据电磁辐射防护规定,大功率的AP都是不合规的,尽量远离。

网友:
亲自试过,用普通路由器外加高增益天线,400米有树木障碍,笔记本轻松联网。高增益天线不仅发射时候管用,接收时候也管用。

网友:
手机用方向性天线, 传说中的可乐瓶大fa可用。

网友:
楼主,wifi是双工的,不是单工的。
如果加大发射功率就能高速大覆盖,移动联通电信还盖4g基站干什么呢?

网友:
大功率AP发射功率大,同时接收灵敏度也高,天线增益也大。就像手机跟基站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