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一颗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4-04-28):
一个简单的全桥整流电路,其中用了一颗丝印为53CA的SOT232-6封装的元件。
电路如下图,AV0,AV1是低电压的交流电两个输入端段,A25,A34是两个未上建的二极管,由U3(53CA)替代了它的功能。
由此估计3和4,1和6是二极管,2和5估计是一个对向的稳压管。

U3的丝印面如下图:

请教各位兄弟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吗?

网友:
哪里用的?

楼主:
  微能量收集,进来的是交流电,需要先整流,就用在整流部分。
看上边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微能量收集,进来的是交流电,需要先整流,就用在整流部分。
看上边的电路图。 ...

补充芯片拓扑结构一张。
经过万用表测量,芯片结构应该如图所示,只是引脚顺序略有不同。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测量去点管脚
正极点1,负极点5.6,导通,反过来不导通
正极点4,负极点2,3,导通,反过来不导通
正极负极分别点2,5,皆不导通

这应该是一个ESD器件

网友A:
如果是能量收集方面的电路,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做倍压整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能量收集方面的电路,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做倍压整流的?

我也有这方面的怀疑,但是需要找到实际的芯片,看看它的参数才能确定。
如果只是做整流,用那四个二极管就够了,但是换用这个53CA后确实电压略有改善。
电容大概是芯片内部的Cp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能量收集方面的电路,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做倍压整流的?

经过验证应该不是倍压整流的芯片
如图,黄色为交流输入正半周,蓝色为直流输出电流。

我曾经把53CA取掉,上A25,A34两个二极管,同样的输入交流,输出电压略有下降0.13V。
感觉只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略有降低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