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 IIC从机,简单可用版代码

楼主(2014-04-28):
官方IIC从机实在用不到,经过本人研究,写了个简单可通讯的从机版本。现在发出来分享下。

从机程序:
uchar u8_My_Buffer[8];   //存储要发送的值
/***IIC初始化****/
void Init_I2C (void)
{
        I2C_CR1 =0x81;//关闭时钟延展,启动IIC
        I2C_CR2=0x04;
        I2C_FREQR=1;
        I2C_OARL=0xa0;//设备地址

        I2C_OARH=0x40;

        I2C_ITR=0x06;

}

/***********IIC中断服务函数*********************/
@far @interrupt void I2C_Slave_check_event(void)
{

        static uchar sr1;
        static uchar sr2;
        static uchar sr3;
        uchar tsr1,tsr2,tsr3;

if(I2C_SR1_ADDR)     // 地址匹配
{
  uchar erro=8;
        iict=0;
        I2C_DR=u8_My_Buffer[0];
        tsr1=I2C_SR1;
        tsr3=I2C_SR3;
        iict++;
        while(I2C_SR1_BTF&(erro--));
}
if(I2C_SR1_TXE)      //继续发送数据
{
        uchar erro=8;
        I2C_DR=u8_My_Buffer[iict++];
        while(I2C_SR1_BTF&(erro--));
}
if(I2C_SR2_AF)
{
        I2C_SR2 &= ~I2C_SR2_AF;
}

}
/*******************************************************/

主机读取数据(模拟):

@near uchar iictemp[7];//存储读取到的数据

void SDA_out(void)   //配置SDA引脚为输出

{

        PB_DDR|=0x20;//PB5

        PB_CR1|=0x20;//推挽输出

        PB_CR2&=0xdf;

}

void SDA_in(void)   //配置SDA引脚为输入

{

        PB_DDR&=0xdf;//PB5

        PB_CR1|=0x20;//上拉输入

        PB_CR2&=0xdf;

}

void SCL_out(void)  //配置SCL引脚为输出

{

        PB_DDR|=0x10;//PB4

        PB_CR1|=0x10;//推挽输出

        PB_CR2&=0xef;

}

void SCL_in(void)   //配置SCL引脚为输入

{

        PB_DDR&=0xef;//PB5

        PB_CR1|=0x10;//上拉输入

        PB_CR2&=0xef;

}

/*起始条件*/
void Start(void)
{
        SCL_out();
        SDA_out();
        SCL=1;
        SDA=1;
        Delay_us(1);
        SDA=0;
        Delay_us(1);
        SCL=0;
}
/*停止条件*/
void Stop(void)
{
        SDA_out();
        SDA=0;
        Delay_us(1);
        SCL=1;
        Delay_us(1);
        SDA=1;
}

void IIC_w(uchar Idata)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ici;
                for(iici=0;iici<8;iici++)
        {
                SCL=0;
                Delay_us(1);
                if(Idata&0x80)
                SDA=1;
                else
                SDA=0;
                Delay_us(1);
                SCL=1;
                Idata<<=1;
                Delay_us(1);
        }
        SCL=0;
}

void IIC_r(uchar* Idata)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ici;
        SDA=1;
        SDA_in();
         for(iici=0;iici<8;iici++)
  {
                SCL=1;
                Delay_us(1);
                *Idata<<=1;
                if(SDAI)
                *Idata|=1;
                else
                *Idata|=0;
                Delay_us(1);
                SCL=0;
                Delay_us(1);
        }
}

void I2C_Send_Ack(void) //发送ACK
{
        SDA=0;
        SDA_out();
        SCL=0;
        Delay_us(1);
        SDA=0;
        Delay_us(1);
        SCL=1;
        Delay_us(1);
        SCL=0;
        }

unsigned char I2C_Get_Ack(void)  //读取ACK
{
        uchar ack;
        SDA=1;
        SDA_in();
        Delay_us(1);
        SCL=1;
        ack=SDAI;
        Delay_us(1);
        SCL=0;
        SDA_out();
        return ack;

}

void IICdata_Read(void)  //调用该函数会读取到从机数据
{
        uchar i;
        Start();

        IIC_w(0xa1);
        if(I2C_Get_Ack())
        {
                Stop();
                return;
        }

        for(i=0;i<8;i++)
        {
                Delay_us(1);
                IIC_r(&iictemp[i]);
                if(i<7)                    //这里很重要,最后一位不发送ACK,自动停止通讯
                I2C_Send_Ack();
        }
        Stop();
}

该程序存在较少的误码,加上校验位后可以稳定的通讯。

网友:
学习了,太好了

网友:
i2c通信,应该“没有”误码才对。

楼主:
stm8 IIC用起来胃疼

楼主:
挂4个IIC测试通过,热拔插不死机。基本可以玩了

网友A:
楼主,不行啊,我用你的代码测试从机,进去中断了,但是好像其他几个if都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行啊,我用你的代码测试从机,进去中断了,但是好像其他几个if都进不去。 ...

先检查地址匹配,然后把主机延时增加一些,地址能匹配之后,一切都好说了

网友A:
好像停止检测到了,其他都没有检测到?
好奇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停止检测到了,其他都没有检测到?
好奇怪啊

代码里面根本没检测停止,是没有ACK就停止。你设置断点看I2C_SR1_ADDR   有没有置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码里面根本没检测停止,是没有ACK就停止。你设置断点看I2C_SR1_ADDR   有没有置位 ...

你从机在接收到数据就直接吧数据发给主机了么?
为什么我从机接收数据后,不能发数据给主机啊。

网友B:
是两个STM8之间IIC通信吗?

网友A:
现在从机数据发不出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两个STM8之间IIC通信吗?

是两个stm8,同时通讯的还有stm32从机和51单片机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从机数据发不出去啊!

   看看我的图

网友:
@far @interrupt void iic_irq(void)
{

网友:
@far @interrupt void iic_irq(void)
{
                        if((I2C_SR1&(1<<1)))         // 地址匹配
                        {

                                        temp1=I2C_SR1;
                                        temp2=I2C_SR3;         //地址匹配清除标志位
                        }
                        if(I2C_SR1&(1<<6))         //接收到数据
                        {
                                        temp=I2C_DR;
                //                while((I2C_SR1 & 0x80));                //等待发送寄存器为空
                                                 switch(temp)
                                        {
                                                 case 0x11:
                                                 I2C_DR = 0x02;                                                                        //发送要写入的数据
                                                         while((I2C_SR1 & 0x04));                //等待发送完成
                                                        break;
                                                 case 0x12:
                                                 I2C_DR = 0x04;                                                                        //发送要写入的数据
                                                 break;
                                                 default:
                                                 break;
                                        }

                                }

                                if((I2C_SR1&0x10))                                //停止位侦测
                        {

                                                 temp1=I2C_SR1;
                                                 I2C_CR2|=(1<<1);
                        }
}

楼主:
while()语句很容易造成死机,最好加上超时检测。我的代码加的8个周期,比较快,所以要求主机时钟切换快一点,否则就给过掉了。

,stm8s从机发送过程最后需要一个NA才能正常停止发送数据,经我实验,只需要nack就可以停止,不需要检测停止条件

网友:
你的怎么没有接受缓冲区数据判断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while()语句很容易造成死机,最好加上超时检测。我的代码加的8个周期,比较快,所以要求主机时钟切换快 ...

           我主机是软件模拟的,50us的速率,你说从机发送完成后要发NA,

是不是我图片上的这个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主机是软件模拟的,50us的速率,你说从机发送完成后要发NA,

是不是我图片上的这个位, ...

你看我主机读取函数,里面专门注释了最后一位不发送ACK

网友A:
   哦,我说错了,  是AF。我现在主机读取的数据是0xab,奇怪?
我主机发的0xab啊

网友:
谢谢,调出来了,居然要读2遍,奇怪了,在研究下
u8 read_gasgauge(void)
{
     u8 temp=0,a;
     I2C_start();
          delay_us(1);
         I2C_write(bq3050_read_address);
         a=I2C_read(1);
          temp=I2C_read(0);
         I2C_stop();
         return temp;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说错了,  是AF。我现在主机读取的数据是0xab,奇怪?
我主机发的0xab啊 ...

你要先把主机发的数据读了,再启动从机发送,然后往DR里面填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先把主机发的数据读了,再启动从机发送,然后往DR里面填数据

     我记得上次avr硬件iic的时候也是这样,连续读的时候,非要多读一次,这次也是一样,奇怪
@far @interrupt void iic_irq(void)
{
                        if((I2C_SR1&(1<<1)))         // 地址匹配
                        {

                                        temp1=I2C_SR1;
                                        temp2=I2C_SR3;         //地址匹配清除标志位

                        }
                        if(I2C_SR1&(1<<6))         //接收到数据
                        {
                                        temp=I2C_DR;
                //                while((I2C_SR1 & 0x80));                //等待发送寄存器为空
                                                 switch(temp)
                                        {
                                                 case 0x11:
                                                // while((I2C_SR1 & 0x80));                //等待发送完成
                                                 I2C_DR = 0x02;                                                                        //发送要写入的数据
                                                         while((I2C_SR1 & 0x04));                //等待发送完成

                                                        break;
                                                 case 0x12:
                                        //         while((I2C_SR1 & 0x80));                //等待发送完成
                                                 I2C_DR = 0x04;                                                                        //发送要写入的数据
                                                         while((I2C_SR1 & 0x04));                //等待发送完成

                                        //         I2C_DR = 0x04;                                                                        //发送要写入的数据
                                                 break;
                                                 default:
                                                 break;
                                        }

                                }

                 if(I2C_SR2&(1<<2))
         {
                        I2C_SR2&=~(1<<2);
         }
}

网友(2014-07-01):
楼主stm8l的 7硬件iic有玩过没

网友(2014-10-10):
从STM32到AVR再到430,硬件和模拟IIC都用到过了,除了AVR有唯一一次模拟不行换了硬件,其他都没有网上说的一大堆问题。是,那个while是容易死机,但是问题也是在自己编写的程序上,底层驱动没有问题。马上就用STM8的IIC 了,有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we will see~

网友:
还有热插拔,这么高端~

网友C:
为何不用STM8S的内部IIC,我做过,确实可以用的。硬件中断驱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不用STM8S的内部IIC,我做过,确实可以用的。硬件中断驱动方式。

主机为什么不用内部IIC呢?主要是因为在速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模拟的代码可移植性强,写从机也是为了让别人读取使用,不管什么单片机,只要写好start,stop,ack,nack等几个函数,后面的读取函数可以直接复制。而且几行所有单片机那几个函数网上都可以下载下来直接使用。

网友:
谢谢楼主,这个刚好用得着

网友A(2015-03-02):
我想问下,这种iic 交互的程序, 能不能保证大量数据通讯, 或者说 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这种iic 交互的程序, 能不能保证大量数据通讯, 或者说 稳定性怎么样! ...

稳定性不错,有上批量产品

网友:
mark  stm8s IIC从机

网友:
也就用iiC读过一个EEPROM,进一步学习了

网友D(2015-08-19):
楼主呀,我的stm8s005 IIC从机地址一直不匹配呀,进不去中断,不知道为什么呀,地址一直是对的呀

网友(2015-11-17):
明天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呀,我的stm8s005 IIC从机地址一直不匹配呀,进不去中断,不知道为什么呀,地址一直是对的呀 ...

如果中断映射、初始化都没问题,就看看延时

网友(2016-02-28):
学习了,正在整两单片机:从机接收主机的数据

网友:
赞赞赞  ! 收下了
谢啦

网友(2016-04-11):
    if(I2C->SR1&I2C_SR1_ADDR)     // 地址匹配
    {
      unsigned char erro=8;
      iict=0;
      I2C->DR=u8_My_Buffer[0];
      tsr1=I2C->SR1;
      tsr3=I2C->SR3;
      iict++;
      while(I2C->SR1&I2C_SR1_BTF&(erro--));
    }
    if(I2C->SR1&I2C_SR1_TXE)      //继续发送数据
    {
      unsigned char erro=8;
      I2C->DR=u8_My_Buffer[iict++];
      while(I2C->SR1&I2C_SR1_BTF&(erro--));
    }
    if(I2C->SR2&I2C_SR2_AF)
    {
      I2C->SR2 &= ~I2C_SR2_AF;
    }

修改了一下if判断语句就可以了
#define I2C_SR1_TXE      ((uint8_t)0x80)  /*!< Data Register Empty (transmitters) */
#define I2C_SR1_RXNE     ((uint8_t)0x40)  /*!< Data Register not Empty (receivers) */
#define I2C_SR1_STOPF    ((uint8_t)0x10)  /*!< Stop detection (Slave mode) */
#define I2C_SR1_ADD10    ((uint8_t)0x08)  /*!< 10-bit header sent (Master mode) */
#define I2C_SR1_BTF      ((uint8_t)0x04)  /*!< Byte Transfer Finished */
#define I2C_SR1_ADDR     ((uint8_t)0x02)  /*!< Address sent (master mode)/matched (slave mode) */
#define I2C_SR1_SB       ((uint8_t)0x01)  /*!< Start Bit (Master mode) */
这些并不是寄存器而是具体的值。

网友(2020-08-03):
楼主,有没有完整的工程,从机的那些IO设置,CLK_CKDIVR是否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