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霍尔的无刷直流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14-04-28):
使用IR2110驱动IGBT,电机是24V/30W。

启动的时候首先采样此时的霍尔信号,然后根据两两导电顺序进行换相,
一开始采用占空比小的PWM波,逐渐增大PWM波占空比,直到检测到霍尔信号发生变换为止。

使用此方法电机不能启动,但是用手转动一下电机,电机就转起来了,感觉自己的启动算法有问题。

不知道这种带霍尔的无刷直流电机启动还要考虑什么?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A:
空载?
开环不需要啊,还是劲太小,占空比初始值加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
开环不需要啊,还是劲太小,占空比初始值加大试试

谢谢您的回复

空载运行

可以了,自己原理图上有个过流保护,设置不当造成PWM封锁

网友:
24V电机驱动用IGBT,有没有搞错啊。

网友B:
另外IGBT驱动电压要大于15V,保证其在饱和导通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IGBT驱动电压要大于15V,保证其在饱和导通状态。

先是试试小功率的电机,调好之后再调大功率的,IGBT的导通电压是15V左右

网友:
拨一下就能转,可能是你的霍尔位置偏的比较大,这样启动需要电流比较大。输出电流过小的话就不足以启动电机。还PWM开关频率取得要合适,不能太小,不然会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