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 27C512那点事

楼主(2014-04-28):
现在用的是紫外线擦除的ST 27C512(可擦除可编程式只读存储器 512 Kbit 64Kb x8 UV EPROM),太麻烦了,所以想找一个替代的电擦除的,发现这个,但是OTP不是只能一次性编程吗?怎么上面还写着可擦除可编程,搞不懂了~

网友:
不用怀疑了,就是otp的一次性写入。你可以找自带大flash rom的兼容单片机代替。电路当然需要些简单修改。

ps.赶快改标题,标题不合格会被处罚

网友:
原来这种OTP芯片也这么贵哦

网友:
一次性编程也是可编程啊

网友:
  弄片  MX25 xxx 的1M~ 8M   spi flash 吧

网友:
话说只能一次性编程的(OTP) 叫PROM
可以用紫外线擦除然后重新编程的叫 EPROM
电擦除然后重新编程的叫EEPROM
计算机原理或者数电教科书应该有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