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直流电机,纯P时编码器反馈值会超过设定么?有图..

楼主(2014-04-28):
初调PID,增量式,编码器输出脉冲作为反馈。控制直流电机。
我看到很多参数整定的文章说:
“先把I、D设为0,逐渐增加P,直到振荡,取P为此时的百分之多少多少的”

疑问:
        这里的振荡是指稳定值在设定值附近振荡么? 那么稳定值有没有可能在设定值上面振荡(稳定值的最小值就大于设定值)???

我按照这个来,P小的时候(P = 20),稳定值在设定值下面,随着P的增大,稳定值有所上升,但仍然在设定值下面。
接着增大P(P = 24),稳定值会在设定值处波动。
接着增大P(P = 30),稳定值会超过设定值。
再增大P(P = 50),稳定值会振荡着上升、看是看图吧
最后一个是(P=20,I=0.6)的。
我的理解是:
        要么是我程序有问题;
        要么是纯P作用下稳定值可以再设定值上面的,那这种情况下,前文说的振荡指的是什么时候呢???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么????
由于身边没有可以求助的人,特来此地。望大家多多指点,

楼主:
人工置顶下,,,
求关注,求指点。

网友A:
疑问:
        这里的振荡是指稳定值在设定值附近振荡么? 那么稳定值有没有可能在设定值上面振荡(稳定值的最小值就大于设定值)???

我大学时没这课,但上网查过相关资料,楼主可以看下这篇文章第3、4页:
PID控制经典培训教程

I就是用来消除稳态误差的,如果你只有P项很有可能发生振荡均值偏高、偏低。

网友B:
Ziegler–Nichols法

你这里说的PID参数整定方法实际上就是Ziegler–Nichols法
参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Ziegler%E2%80%93Nichols%E6%96%B9%E6%B3%95

网友C:
一般来说,电机控制使用PI控制就可以了。

上面所说的震荡应该叫临界震荡,在I=D=0的时候,增大P,使反馈达到等幅振荡,这个时候的Pmax作为基准。
工程上根据一些经验,例如P=0.5Pmax  I=0.1Pmax作为PI的经验值,在这基础上微调。

不过震荡有时又是很麻烦的事情,楼主的图看起来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疑问:
        这里的振荡是指稳定值在设定值附近振荡么? 那么稳定值有没有可能在设定值上面振荡(稳定值 ...

我就是先只给P的。
想看看书上说的振荡的情况的。
你给的文章不错,就是太理论,不爱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Ziegler–Nichols法

你这里说的PID参数整定方法实际上就是Ziegler–Nichols法

对对对,是这个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电机控制使用PI控制就可以了。

上面所说的震荡应该叫临界震荡,在I=D=0的时候,增大P,使反馈达 ...

我就是找不到所谓的等幅振荡.....
你是说图上波动很奇怪么?
当电机给固定PWM时,编码器采集回来的脉冲值,经过滑动滤波后还是会有+-2的跳动的。
所以图是那样波动的吧。

电机控制智能小车的,感觉主要要求加减速得快点,准确度到没太多必要吧
所以我感觉: PI的话滞后影响大点。PD加减速快点,更适合吧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我之后都试试吧。

网友D:
楼主 您这个示波器是什么啊

网友:
我一般是直接将 被控对象的模型搞出来,直接填写零极点,再调增益,找到合适带宽。

先加纯积分,增益搞低点,保证环路稳定,在FRA扫描Loopgain,找到被控对象模型,接着想怎么搞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您这个示波器是什么啊

Visual Scope  。 波特率只有9600,
你的方法对我来说遥不可及啊。膜拜啊。应该属于是理论计算的方法吧

网友D:
就是论坛里面破解的那个吗?

网友A:
楼主好好摸索啊,之后向你讨教PID调参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论坛里面破解的那个吗?

你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好摸索啊,之后向你讨教PID调参数问题。

大家一起讨论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