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在CV AVR编译平台里,如何读写片内eeprom?

楼主(2014-04-28):
请教: 在CV AVR编译平台里,如何读写片内eeprom?看到好多例子都是ICC的,最好能给出一个简单的例子,先谢了!

网友:
没有例子
eeprom unsigned char a;
就行了

网友:
eeprom unsigned char a
这样就可以了吗,我现在都是操作寄存器去读写cpu内部的eeprom的,这样修饰就可以用了?

楼主:
如何读出来呢?如果连续写了几个数,用上面的方法是自动按地址连续写吗?
那我要读其中一个数,怎么知道去哪个地址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