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4-04-28):
用的是643,想要把通道A的电平设置为232电平,寄存器是UARTCTL也知道是把第一位配置为0,但是初学dsp还不懂他的寄存器配置方式,跟我之前学过的avr很不相同啊,请教一下

网友:
这图有亮点

楼主:
我运行了虚拟机,,,

楼主:
帮个忙啊

网友A:
我猜,你这里的rs232 rs485不是指的电平,而是指的控制。
rs232模式时只使用2个脚,txd,rxd
rs485模式时有3个脚,rxd,txd以及发送busy(用来控制485芯片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这里的rs232 rs485不是指的电平,而是指的控制。
rs232模式时只使用2个脚,txd,rxd
rs485模式时有3 ...

你猜的对的,但是不是我想知道的,不过还是告诉了我点有用的东西,谢谢

网友B:
首先芯片有两个串口:A 和 B ;然后每个串口分为两种: 232 和485 ; 最后两种接口分为两种工作模式: 全双工 和 半双工。 这解释够清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芯片有两个串口:A 和 B ;然后每个串口分为两种: 232 和485 ; 最后两种接口分为两种工作模式: 全双 ...

我知道这些,可能我没说清楚我想要问的东西,我是说初学dsp不会配置寄存器。谢谢

网友C:
*((unsigned char *)0xA0000001) = 0x00;

网友:
唉 新来的 不知规矩啊,注册不易,且行且珍惜

网友:
看不出什么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unsigned char *)0xA0000001) = 0x00;

原来直接对地址操作就可以了,懂了,谢谢

网友D:
DSP函数库里面都定义好了,找到对应的寄存器,直接赋值就可以了,这样也看着也清楚。每次都查地址就太麻烦了

网友E:
找他的头文件,里面对寄存器及寄存器的每一位都有宏,直接或,异或操作就可以。
UARTCTL |= RS_SELA;    //置1
UARTCTL &= ~RS_SELA; //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他的头文件,里面对寄存器及寄存器的每一位都有宏,直接或,异或操作就可以。
UARTCTL |= RS_SELA;    // ...

我找过,但好像他的每一部分头文件在不同的文件夹下,,没有一个总的头文件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DSP函数库里面都定义好了,找到对应的寄存器,直接赋值就可以了,这样也看着也清楚。每次都查地址就太麻烦 ...

这个函数哭的头文件的路径在那啊,怎么好像有很多include文件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过,但好像他的每一部分头文件在不同的文件夹下,,没有一个总的头文件夹么? ...

没用过你的片子,只是单片机开发经验,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网友:
643不上BIOS?那中断向量linker都自己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函数哭的头文件的路径在那啊,怎么好像有很多include文件夹

楼主还是多看下资料吧,数据手册,然后找几本书看看。别跨太大了,慢慢学嘛。TI官网上有程序实例,你可下载下来对照着看看

网友F:
准备入手DSP。。。。感觉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准备入手DSP。。。。感觉好难

一起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