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 快速PWM 怪事 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4-04-28):
我用mega16做个波形发生器,
选用快速PWM OCR1A作为TOP  OCR1B比较
给OCR1B赋值  1024  1025时  仿真结果差异很大,是在不解,请大侠帮忙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delay.h>

void main(void)
{
        DDRD.4=1;
        OCR1A=4096;
        OCR1B=1025;
           TCCR1A=0x23;//快速PWM TOP OCR1A
           TCCR1B=0x19;
    while (1)
       {

       };

}

楼主:
就是选用OCR1B=1025时pwm占空比正常
选用OCR1B=1024时PWM占空比不正常

网友:
刚回去按楼主的试了试,确实是这样唉,256的整数倍都出现这样的状况 求解答

楼主:
高手指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