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存数据

楼主(2014-04-29):
我想问问怎么把16位的数据格式化为字符串然后存进去?因为“sprintf”函数的数组是char型的,例如“sprintf((char*)Dis_buffer, "AccY:%6d", getAccY());而“getAccY()”得到的数据是有符号16位的,这样写的话存到SD卡中的数据就会出错?想不到怎样把16为数据存到SD卡中,求助!!

网友:
sprintf((char*)Dis_buffer, "AccY:%6u", getAccY());

将%d改为%u就是无符号数了

网友A:
楼上正解呀,多试试几种格式就晓得了!我建议用snprintf取代sprintf,sprintf很可能会出现越界的情况,很蛋疼!snprintf能指定长度就不会有问题!

楼主:
以下是我的getAccY子函数,
//********************************************************************************
//@name:  getAccY
//@brief: 获得Y轴加速度值子函数
//@param: 无
//@retval:返回16位Y轴加速度值
//@note:
//********************************************************************************
short getAccY(void)
{
        short AccY = 0;
        char AccYH = 0 , AccYL = 0;

        AccYH = Single_Read_IIC( SLAVEADRESS , ACCEL_YOUT_H );
        AccYL = Single_Read_IIC( SLAVEADRESS , ACCEL_YOUT_L );

        AccY = (AccYH<<8)|AccYL;

        return AccY;
}
下面是存储:
            f_res = f_open(filedst, "0:/Acc.txt", FA_OPEN_DEFAULT);    //可读写操作
        sprintf((char*)Dis_buffer, "AccY: %6d", getAccY);//将AccX打印到数组
可是结果无论换为%u等等有时会出错,会多一两个数字,不知什么原因?
还有就是得到的getAccY是实时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呀,多试试几种格式就晓得了!我建议用snprintf取代sprintf,sprintf很可能会出现越界的情况,很蛋 ...

使用sprintf和snprintf结果一样,因为我定义的(char*)Dis_buffer的长度是我所接收数据的最大边界还多一位,所以都不会超过边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呀,多试试几种格式就晓得了!我建议用snprintf取代sprintf,sprintf很可能会出现越界的情况,很蛋 ...

谢谢!问题解决了!使用snprintf更有安全感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