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反激电源的气息 电感值 匝数的关系

楼主(2014-04-29):
气息 电感值 匝数通过网上的公式计算出来有个电感值,有个最小匝数,有个气息值。实际调试时是怎么个步骤啊?气息值算出来是0.15,怎么才能正好磨出这个气息值。。那个最小匝数算出来还有意义么?气息值大家一般是理论算出来还是每次都给个固定值呢?

楼主:
还有必要算出加上气息之后AL的值么?

楼主:
通过什么验证气息的选择是否合理呢?

网友A:
从来不算气隙,算出匝数和电感量,一点点调,如果过大或者过小就重新设计。但不要学我,做事要严谨。

网友B:
气隙就是调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不算气隙,算出匝数和电感量,一点点调,如果过大或者过小就重新设计。但不要学我,做事要严谨 ...

那你不加气息么?值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隙就是调出来的。

我理论算出来一个值,您说的调出来应该是个怎么样的步骤?我上面理论上这三个值都算出来了,实际应该怎么理解这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不加气息么?值是多少啊?

对呀,就是调嘛,我是垫胶带,垫一层,测一下电感,然后再垫。电感值达标后,用卡尺量一下垫高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呀,就是调嘛,我是垫胶带,垫一层,测一下电感,然后再垫。电感值达标后,用卡尺量一下垫高的厚度。 ...

哦,明白了,那你算出来的圈数就是上面我所说的最小匝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呀,就是调嘛,我是垫胶带,垫一层,测一下电感,然后再垫。电感值达标后,用卡尺量一下垫高的厚度。 ...

这种方法有没有什么弊端呢?比如气息太大了。

如果固定一个气息,改变匝数(这个匝数值是不是要大于上面计算的最小值?上面计算的匝数值根据NBS=VTon,这个计算出来的匝数是不加气息的?)调电感,这两种方法哪个更好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理论算出来一个值,您说的调出来应该是个怎么样的步骤?我上面理论上这三个值都算出来了,实际应该怎么 ...

因为你的磁芯材料,与规格值,多多少少都有差别的.而气隙与电感之间的关系,和这个有很大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那你算出来的圈数就是上面我所说的最小匝数吧。

是的。
但我是没做过先固定气隙的。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的磁芯材料,与规格值,多多少少都有差别的.而气隙与电感之间的关系,和这个有很大影响. ...

那正确的步骤就是8楼说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但我是没做过先固定气隙的。不明觉厉。

我看了一个资料就是先固定气息的,之后改变匝数改变电感量的。因为气息改变一点影响就很大,所以改变匝数调起来会更方便些,你怎么认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个资料就是先固定气息的,之后改变匝数改变电感量的。因为气息改变一点影响就很大,所以改变匝数 ...

前提保证磁芯不饱和。电源设计过程中相互牵制的参数太多,需要不断优化。看自己喜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提保证磁芯不饱和。电源设计过程中相互牵制的参数太多,需要不断优化。看自己喜好了。 ...

恩,理论上这几个参数都是互相推出来的。所以都是等效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实际并不是理想,匝数是以平方的关系增加,气息是以一次方的关系变化,但是气息的长度小不容易控制,需要改气息还是改匝数到底哪个方法比较好呢?有高手给个结论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理论上这几个参数都是互相推出来的。所以都是等效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实际并不是理想,匝数是以平方的 ...

气隙的控制应该不难的。
别有太多顾虑,多做一做。

网友:
有问题再问。

网友C:
当然是调气隙啦,拆线圈改匝数来调电感量你是闲得慌吧?
而且,匝数本身是根据电感量和磁芯参数算出来的,气隙也是算好的,只不过是因为材料和工艺有一定离散性才要微调气隙长度,如果气隙和计算的差很远,你就要检查计算是否有误,线圈绕得对不对,磁芯参数是否正确等,而不是首先想着去改匝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调气隙啦,拆线圈改匝数来调电感量你是闲得慌吧?
而且,匝数本身是根据电感量和磁芯参数算出来的, ...

我现在遇见一个瓶颈一直想不明白,希望版主指点一下:在BCM下计算的,算完之后发现计算出来的二极管平均电流居然大于输出电流,下面是计算步骤:

我把步骤贴出来看看:输入60V,输出15V8.6W,最大D=50%,所以Vor=60,效率估算70%,300k。
Iin(max)=Pin(max)/Vin(min)=Po(max)/η*Vin(min)=8.6W/0.7*60=205mA
Ipk=2Iin(max)/Dmax=2*205mA/0.5=820mA
L=Vin(min)ton/Ipk=Vin(min)Dmax/Ipk*f=60*0.5/820mA*300Khz=122uh
Np=122uh*820mA/0.3T*9.39mm2=36匝
根据VOr,Ns=9匝。所以次级电流峰峰值为820×4=3280,平均电流3280/4=820>输出电流。。 我一直想不明白哪里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遇见一个瓶颈一直想不明白,希望版主指点一下:在BCM下计算的,算完之后发现计算出来的二极管平均 ...

算是没算错,只不过中间差了个效率因素。
这些计算都是按最极端情况来的,只算大不算小,实际上初级次级电流峰值均会小于计算值,因为30%效率损失是分布在不同元件中的,变压器实际传递的能量小于Pin(max) = Pout / 7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是没算错,只不过中间差了个效率因素。
这些计算都是按最极端情况来的,只算大不算小,实际上初级次级 ...

那我还需要计算电容的电流有效值和二极管的损耗,这个次级电流的峰峰值该如何取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是没算错,只不过中间差了个效率因素。
这些计算都是按最极端情况来的,只算大不算小,实际上初级次级 ...

版主我用的芯片datasheet中给出了一个CCM下的公式,我觉得有错误啊:

我觉得括号里面的第一项应该是Io/(1-D) *Ns/Np 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我用的芯片datasheet中给出了一个CCM下的公式,我觉得有错误啊:

我觉得括号里面的第一项应该是Io/( ...

Io已经是峰值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还需要计算电容的电流有效值和二极管的损耗,这个次级电流的峰峰值该如何取值呢? ...

按最大的来估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已经是峰值了吧?

Io是输出电流的最大值啊。后面那项一半的电流变化。前面那项应该是中点的电流值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最大的来估算就行了。

也就是按照820mA*4来估算,而不是8.6W/15*4来估算呗??我说的对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Io是输出电流的最大值啊。后面那项一半的电流变化。前面那项应该是中点的电流值才对啊。 ...

贴完整了吧,这样断章取义很难讲清楚。
而且手册往往也不是100%正确的,TI和ST等大厂都经常有笔误,否则还要errata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按照820mA*4来估算,而不是8.6W/15*4来估算呗??我说的对么?

是的,器件选型在算出来的基础上还要再取大30~50%甚至更多,所以这里算大一点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完整了吧,这样断章取义很难讲清楚。
而且手册往往也不是100%正确的,TI和ST等大厂都经常有笔误,否则 ...

在手册的12页的左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完整了吧,这样断章取义很难讲清楚。
而且手册往往也不是100%正确的,TI和ST等大厂都经常有笔误,否则 ...

版主下面是我的计算过程:

我问过他们的技术支持,他们回复说没有理由相信他们是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下面是我的计算过程:

我问过他们的技术支持,他们回复说没有理由相信他们是错的。 ...

如果Io是指输出电流,你的计算是对的,需要除以1-D,看来手册是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Io是指输出电流,你的计算是对的,需要除以1-D,看来手册是错了。

恩,谢谢版主,厂家那么自信我倒是有点怀疑自己哦。根据英文datasheet的指示不是输出电流的意思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谢谢版主,厂家那么自信我倒是有点怀疑自己哦。根据英文datasheet的指示不是输出电流的意思么? ...

Io is the output current at current limit

这句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理解了,按理说Io在down slope,换算成Ton时反映在Rsense上的电流就是Io/(1-D)*Ns/Np,但后面又来个at current limit,这又有点你图中的中心值I的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句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理解了,按理说Io在down slope,换算成Ton时反映在Rsense上的电流就是Io/(1-D)* ...

谢谢版主,我按输出电流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