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官方出的Android2.3.7相对Android2.3.4版本更稳定?

楼主(2014-04-29):
   如题,请版主解答一下?Android2.3.7做了哪些点改善?谢谢!

网友:
现在不是4.4了吗,怎么还在2.x徘徊呢

楼主:
飞思卡尔的i.MX53板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建议你用最新版本的BSP。关于Android2.3.7相对Android2.3.4版本的区别,你可以查看一下以下两个文档,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建议你用最新版本的BSP。关于Android2.3.7相对Android2.3.4版本的区别,你可以查看一下以下 ...

ENGR00171032 [Android_i.MX51-BBG] SDIO Wi-Fi: Failed to load SDIO Wi-Fi driver, 40%.  CONNECTIVITY/WIFI

Android_i.MX51-BBG 跟i.MX53SMD是没有关系吗?
40%表示完成程度?也就是说这个bug没有被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ENGR00171032 [Android_i.MX51-BBG] SDIO Wi-Fi: Failed to load SDIO Wi-Fi driver, 40%.  CONNECTIVITY ...

你好,Android_i.MX51-BBG是另外一块板子和i.mx53SMD没有关系的,另外关于40%的理解你的理解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Android_i.MX51-BBG是另外一块板子和i.mx53SMD没有关系的,另外关于40%的理解你的理解是对的。 ...

使用SMD板子,Android2.3.7编译Linux内核的配置文件是使用make imx5_android_defconfig还是make imx5_mdk_defconfig命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SMD板子,Android2.3.7编译Linux内核的配置文件是使用make imx5_android_defconfig还是make imx5_mdk ...

你好,编译内核是使用make imx5_android_defconfig命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编译内核是使用make imx5_android_defconfig命令的 。

关于i.mx53和i.MX6都是带有以太网的phy接口,但是内部没有mac地址,一般初始化为00:00:00:00等,想问,在正式产品用的时候,是否需要用户购买唯一mac地址段?还是怎样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编译内核是使用make imx5_android_defconfig命令的 。

用官方的android2.3.7编译烧录后,上电启动android系统,发现左下角出现一个奇怪标志“safe mode”,请教是什么导致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官方的android2.3.7编译烧录后,上电启动android系统,发现左下角出现一个奇怪标志“safe mode”,请教 ...

楼主你好,请问你可以把该现象截图给我看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可以把该现象截图给我看一下么?

上传了,版主请看左下角位置

网友(2014-09-04):
安全模式吗?

楼主:
abdroid会有安全模式吗?真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