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的官方源码从哪里下载?(已解决)

楼主(2014-04-29):
我再官方下载了L3.0.35_4.0.0_130424_source,但是打开里面好像不是源码?我想下载IMX6的linux源码,从哪里下载?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建议你使用飞思卡尔最新版本的BSP L3.0.35_4.1.0_ER_SOURCE_BSP,下载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i.MX6Q&fpsp=1&tab=Design_Tools_Tab。在本链接中的 运行时软件---------->操作系统软件-板级支持包下面,如下图中我为你标识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建议你使用飞思卡尔最新版本的BSP L3.0.35_4.1.0_ER_SOURCE_BSP,下载链接为:http://www.fr ...

你好,这个源码包是否还需要安装到linux系统中才能查看内核源码?我想看看官方的linux内核源码中驱动怎么对应自己的平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源码包是否还需要安装到linux系统中才能查看内核源码?我想看看官方的linux内核源码中驱动怎么 ...

不是啊
一般是gz格式
找个7z或者winrar打开压缩文件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源码包是否还需要安装到linux系统中才能查看内核源码?我想看看官方的linux内核源码中驱动怎么 ...

是的,是要先安装的。具体安装方法你可以查看一下文档。或者也可以参考帖子: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这个我一步步安装后整理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如有问题,再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要先安装的。具体安装方法你可以查看一下文档。或者也可以参考帖子: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 ...

多谢,我试试

网友:
不客气的,有问题再联系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