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DL + linux +Qt,驱动CAN接口发送,如何高效接受(已解决)

楼主(2014-04-29):
本人一直做底层的,是第一次做Qt,问题可能比较初级,还请大家多指教。
目前在 iMX6DL 上驱动can成功,用Qt做的一个简单软件也可以驱动CAN发送。现在采用定时器产生信号,槽里面进行检查接受数据。
因为深受中断思想的影响,一直不愿采用“查询”方式,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合理高效的方式实现。

问题集中在于:
(1)socketcan,在接受到新报文后,是否产生什么事件或信号出来?
(2)是否可以将该信号或事件通过信号槽的方式链接到处理程序?

网友: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已经转交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有空会过来答你,请耐心等待哦!

网友:
楼主你好,关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也没有调试过,手上也没有资源调试,不是很了解。建议你到飞思卡尔官网上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同时你也可以在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上创建一个帖子。

网友A:
socketcan 的 fd 能否用 select 或者 pull?

楼主:
目前,专门使用了一个线程进行接收数据的检查,一旦接受到数据,则抛出一个信号,通过槽函数进行接收数据的处理。
按以下方式进行了简单的测试:
(1)以1ms为间隔,从PC连续发送10000帧数据到 ARM,再从ARM发送回PC,没有问题。
(2)每次发送100帧,发送100次,每次间隔100ms,ARM 显示收发各10000次,PC显示发10000次,收9896次(掉帧的情况,由于中间存在CAN-USB设备,还需要进一步分析掉帧的环节和原因)。

暂时先采用这种方案,继续研究看看有没有更好的,结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cketcan 的 fd 能否用 select 或者 pull?

谢谢。
还没有试过那个方式。目前暂时采用专门搞了一个线程来处理接收,不一定合适。也是初学Qt,慢慢入门了说不定能够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