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builder4.0 这个软件生成的代码 怎么移植到UCOS里面去

楼主(2014-04-29):
ucguibuilder4.0   这个软件生成的代码 怎么移植到UCOS里面去

网友A(2015-03-06):
推荐

4.1,可以再win7 64位直接运行。不用安装虚拟机

网友(2015-05-21):
引用 网友A:
推荐

4.1,可以再win7 64位直接运行。不用安装虚拟机

非常感谢

网友(2015-09-09):
UcguiBuilder4.1。收藏

网友:
将生成的.c文件添加到工程中就行了,然后编译,有错误一般都是宏定义的事情

网友(2018-12-02):
请问这个与GUIBUILDER 相比有什么优势呢?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