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证FPGA的MAP方式和route路径不变?

楼主(2014-04-29):
RT, 最近发现个问题,FPGA 在调试好某个功能后,再新加入一个与之前完全不想干的模块(他们只共用系统时钟和复位信号)后,之前的模块功能便不能用了,或多或少的被影响了,仿真也没什么问题。
查看RTL 电路连接也正确。觉得是优化什么之类的问题,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问题,所以想请教大家。

使用环境: ISE13.1

网友A:
时序没做约束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序没做约束吧,呵呵。

做了少许约束,但是频率不高啊,应该不约束也能用的。系统时钟在 80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少许约束,但是频率不高啊,应该不约束也能用的。系统时钟在 80MHZ

要么 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
应该是被优化了、仔细检查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了少许约束,但是频率不高啊,应该不约束也能用的。系统时钟在 80MHZ

80MHz频率不高?对老点的片子来说,很高了!!
你以为每个FPGA都能过80MHz啊?当你共用复位时,复位线延时很大的!因此,你要么把复位接到GCLK上面,要么多用局部复位线。80MHz,不低。要知道我一个Spartan-6的设计连75MHz都跑不到,只因牵扯到IOB。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MHz频率不高?对老点的片子来说,很高了!!
你以为每个FPGA都能过80MHz啊?当你共用复位时,复位线延 ...

能详细说说你的问题吗?我用的也是spartan-6 谢谢。

网友B:
80MHz对spartan 6来说确实不高,如果达不到只能说明你的结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MHz对spartan 6来说确实不高,如果达不到只能说明你的结构有问题

看了时序报告,布线延时都有15ns 的,而且还不少。80MHZ 还是不能容忍吧。

网友B:
布线延迟15ns,那最高频率才66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线延迟15ns,那最高频率才66MHz

不知道你这个是怎么算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线延迟15ns,那最高频率才66MHz

一般是时钟的上升沿进行数据采集,时钟是80MHZ, 延时都超过一个时钟周期了啊,本来该当前周期采集到的,却要等到下一个周期才能采集到。。。66MHZ 你直接算的15ns 延时的周期么?

网友:
最大延迟就是关键路径,决定了系统的最高运行频率,如果80MHz不在关键路径上,虽然最高频率只有66MHz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