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想把输入电压提高,改哪些器件呢

楼主(2014-04-29):
手上有个反激,想把输入提高50V左右,输出电压和功率都不变。是不是把mos的电压提高和输出二极管的耐电压提供就行?其他不用改变吧?

网友A:
还要看次级的二级管的耐压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次级的二级管的耐压够不够

我上面说的输出二极管就是次级二极管。还有要补充的么?

网友B:
还有吸收回路的相关元件

网友C:
如果有输入过压保护,还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输入过压保护,还要改

没有过压保护,还有什么要补充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吸收回路的相关元件

只有原边的吸收回路吧,次级的就不需要了吧?还有其他补充的么?

网友D:
原来输入是多少?原来30V,现在要到80V那十有八九改变压器,原来150V。现在要200V基本可以不用动,只要滤波电容耐压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输入是多少?原来30V,现在要到80V那十有八九改变压器,原来150V。现在要200V基本可以不用动,只要滤波 ...

反激不是在最小电压下设计么?为何不同输入就需要改变压器呢?

网友E:
电源的设计不能光考虑最小电压啊,最大情况也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的设计不能光考虑最小电压啊,最大情况也要考虑的。

我就是问考虑最大的情况下,需要改那些参数啊啊啊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就是问考虑最大的情况下,需要改那些参数啊啊啊啊

像上面几位说的,主要是器件的耐压。
如果你想大幅度改变输入电压,不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像上面几位说的,主要是器件的耐压。
如果你想大幅度改变输入电压,不建议。 ...

不是大幅度,就50V以内。我怕忽略某些环节,就来问问。mos和二极管的耐压我想到了。你还有要补充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大幅度,就50V以内。我怕忽略某些环节,就来问问。mos和二极管的耐压我想到了。你还有要补充的么? ...

原有电源的参数呢?好像你没说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