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做串口通信时,无法接受0x00;如何设置DCB流控制

楼主(2014-04-29):
我用mfc做串口通信,之前流控制占0x11和0x13,无法接收0x11和0x13两个数据,后来关闭了流控制,接收数据时能接收到0x11和0x13,但是只要是遇到0x00,无法接收0x00。请问有高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如何解决?

网友A:
用控件挺好用的。代码网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控件挺好用的。代码网上有。

是网上下载的代码,就是控件做的,只是不知道为啥无法接收0x00

网友A:
我模拟GPS接收,这是我接收函数:

void CGPSDlg::OnOnCommMscomm1()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static bIndex = 0;
        VARIANT variant_inp;
    COleSafeArray safearray_inp;
    LONG len,k;
    BYTE rxdata[2048]; //设置BYTE数组 An 8-bit integerthat is not signed.
    CString strtemp;
    if(m_Comm.GetCommEvent()==2) //事件值为2表示接收缓冲区内有字符
    {             ////////以下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通信协议加入处理代码
        variant_inp=m_Comm.GetInput(); //读缓冲区
        safearray_inp=variant_inp; //VARIANT型变量转换为ColeSafeArray型变量
        len=safearray_inp.GetOneDimSize(); //得到有效数据长度
        for(k=0;k<len;k++)
            safearray_inp.GetElement(&k,rxdata+k);//转换为BYTE型数组
        for(k=0;k<len;k++) //将数组转换为Cstring型变量
                {
            BYTE bt=*(char*)(rxdata+k); //字符型
            //strtemp.Format("%c",bt); //将字符送入临时变量strtemp存放
//            m_RecBuf[bIndex++] = bt;
                        GPS_Receive( bt ); //我的处理函数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模拟GPS接收,这是我接收函数:

void CGPSDlg::OnOnCommMscomm1()

能否将你的源码发我参考一下呢,谢谢

楼主:
解决了,
        //流控制
        dcb.fInX=false;//如果为true,过滤掉0x11和0x13
        dcb.fOutX=false;//如果为true,过滤掉0x11和0x13
//        dcb.XonChar=XON;
//        dcb.XoffChar=XOFF;
//        dcb.XonLim=50;
//        dcb.XoffLim=50;
        dcb.fOutxCtsFlow=false;
        dcb.fOutxDsrFlow=false;
        dcb.fDtrControl=DTR_CONTROL_DISABLE;
        dcb.fNull=false;        //如果为true,过滤掉0x00;
        dcb.fRtsControl=RTS_CONTROL_DISABLE;
        return(SetCommState(m_hCom,&d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