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汇编如何引用C头文件(.h)中的宏定义

楼主(2014-04-29):
        求教,在ARM汇编中如何引用C语言头文件中的宏定义,我尝试了一直报错,大伙有没得解决方案呀,我用的是ARMCC,不是GUN,两者有区别的!
        先行谢谢大家了哈!

楼主:
不行呢,IMPORT、EXPORT都不行,我估计这样操作是不行的!

网友A:
gcc 直接 #include "xxx.h"

网友:
你的头文件 有没有 重复包含 的防护

#ifndef  xxx_h
#define xxx_h

#endif

1. 你头文件没有重复引用保护
2. 设置的路径不对,编译器找不到文件

把你的错误信息以贴出来, 才能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gcc 直接 #include "xxx.h"

在汇编中包含C头文件会出错的,我试过的!

网友(2017-12-23):
这个问题,有人解决了吗?

网友(2018-03-03):
宏对于编译器来说,都是直接替换,所以它并不判断是汇编还是C;直接用就可以了。